网络专线外加路由器怎么设置可以连接多部电脑

楼主:
网络专线外加路由器怎么设置可以连接多部电脑

网友:
是要在外网连接多台电脑?有些专线是可以申请多个外网IP地址的。

网友:
既然有路由了就可以直接用了吧。

网友:
问题没説清楚,LAN不就是多台电脑吗?

网友:
几口路由器就能连几台电脑,通常有4、8、12、16、24、36.

网友:
有口直接插,没有就加路由交换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