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砸几个功率管,看看芯片大小

楼主(2025-07-23):
JCS15N70F

IRF15N70

意法半导体13007A

仙童E13005-2 (这个芯片有点小,是不是假的?)

意法半导体13005A

X13003

楼主:
P13005D1

X13003

MJE 13003 H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都达标了

网友:
好货内部就这个样子

网友:
长见识了  不错

网友A:
你这全是错杀,都是真货!

网友B:
耐压与芯片大小应该无关吧

网友:
不错  曾经砸开过  差不多都长这样

网友C:
不像进口的

网友:
上次淘宝上买7107,最后还是选了国产的无锡东海,比标icl的稳定多了。现在正宗国产厂家质量也不错

网友D:
怎么鉴别真假IC呢? 总不能先买一个砸开看看吧,而且看内部也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
砸几个功率管不错砸砸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压与芯片大小应该无关吧

相对晶片大可以耐更高的损耗过电流也大,这个晶片制造相对会是正规的,耐压相应也会更有保障.

网友E:
这不是刚才你烧得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全是错杀,都是真货!

哈哈,烧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与芯片大小应该无关吧

是的,芯片大小跟电流有关,封装形式跟功耗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进口的

意法半导体那个说是原装的,咱也不懂。那个仙童13005比意法半导体的13005芯片小很多,好像连正规国货都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鉴别真假IC呢? 总不能先买一个砸开看看吧,而且看内部也只是一个参考 ...

这个咱也不懂,一般我会找比较靠谱的店买,相对假货几率低。总之,一分价钱一分货,太便宜的假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刚才你烧得管子吗

是的,哈哈,场效应管是那个12V30A发光字电源里的,有一个新管子直接被我也砸了,我怕装上去烧掉,还要拆一堆元件,就先砸一个跟原来的管子对比一下。

网友:
如果是好的,就是有点浪费啊,为了坛友们能看到真伪,就砸了,确实值得称赞,谢谢分享,我只觉得这种元器件,做的真的很精细,这就是光刻机的功劳,一个CPU里集成了上万个元件,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