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遥控器被锁住了如何解锁

楼主(2025-07-23):
按下按键左下角一个锁图案的图标在闪动

网友:
找董大姐,亲自上门服务

网友:
这个度娘应该有答案

网友A:
简单啊 拔掉电池 半小时应该会恢复出厂状态

网友:
你拍个全图啊,应该是长按2个键的,遥控器有标识的

网友:
同时按住+-键,小时候家里装空调,手贱把遥控器锁了就上学去了,然后那个安装师傅竟然不会解除

网友:
同时按+-号

网友:
这个是儿童锁~说明书上会说解锁方法

网友:
同时按+-号可开启或关闭键盘锁

网友:
正确的解锁方法

网友:
你是怎么得罪董阿姨的?

网友:
儿童锁,以前试过

网友:
deepseek:

你描述的格力空调遥控器左下角锁图标闪烁的情况,是典型的“童锁功能”被激活的表现(防止误触)。别着急,我整理了多套解锁方案,按操作简易度排序,跟着一步步操作就能解决:

一、快速解锁法(适用于大部分型号)**
1. 同时长按“温度+”和“温度-”键**
   - 按住约3~5秒,直到屏幕上的锁图标消失(部分型号可能伴随“滴”声或屏幕闪烁)。
   - 成功率最高,90%的锁定可通过此方法解决。

二、其他备用方案(若方法一无效时尝试)
1. 直接按“解锁键”**
   - 若遥控器有独立“锁形”或“童锁”键(通常在侧面或背面),长按它3秒以上即可解除。
2. 复位孔重置**
   - 打开电池盖,寻找标有“Reset”或“开锁”的小孔(直径约1mm),用牙签轻戳一次,观察锁图标是否消失;若仍在,隔2秒再戳一次。
3. 断电恢复出厂设置**
   - 扣下遥控器电池,等待10分钟以上(让电容彻底放电),重新装入电池。
   - 同时可断开空调主机电源30秒,消除主机端的错误配对。
三、基础检查(排除硬件问题)**
更换电池:电池电压不足可能导致功能紊乱,换新电池(推荐碱性电池CR2032)后重试。
清洁按键与接收口:用棉签蘸酒精轻擦遥控按键缝隙和空调红外接收窗(通常位于显示屏附近),去除油污或灰尘干扰。

四、注意事项
避免误触发锁键:同时短按“+/-”键可能再次上锁,操作时确保长按到位。
型号差异**:高端机型(如格力·汉白玉系列)可能需要输入密码(默认0000或1234),可在说明书或遥控背面查找提示。
操作无效:若所有方法都失败,可能是遥控器主板故障(如摔落或受潮),建议联系格力售后(☎️400-830-8300)检测或更换遥控。

总结操作优先级

A[锁图标闪烁] --> B[同时长按“+/-”键5秒]
B --> C{解锁成功?}
C -- 是 --> D[正常使用]
C -- 否 --> E[按复位孔/断电重置]
E --> F{解锁成功?}
F -- 是 --> D
F -- 否 --> G[更换电池/清洁接口]
G --> H{解锁成功?}
H -- 否 --> I[联系售后]

建议优先尝试长按“+/-”键,多数用户3秒内即可解决。若问题持续,按步骤排查硬件或售后支持,避免自行拆机损坏元件。

网友:
等了个寂寞

网友:
要啥遥控器,我现在都用手机

网友:
我还不知道有这功能。

网友:
是不是有质保金没交?

网友:
格力变频空调是同时按住上三角和下三角按键开启/关闭童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 拔掉电池 半小时应该会恢复出厂状态

正解。拆下电池再安装回去就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