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电脑主板求助 华硕P5G41T-MLX

楼主(2025-07-23):
这是一台二手电脑
型号:主板型号  华硕P5G41T-MLX
生产日期:
本身价值不大,180元买的
但是因为是工控机上用的,需要维修一下,或者查出故障原因也可,因为这个客户老是坏电脑,修不起了

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但显示屏没有过来信号

已排除:
1,内存已更换
2,BIOS 放电已试
3. CPU 有温度

手里有万用表 。需要什么工具可以买

补充内容 (2025-9-7 08:26):
功率计31.1瓦   PSON电压3.32V 电池座0.268V USB5.05v, SPEAKER电压ac1.8v 没有报警声音

网友:
弄个诊断卡,看看卡那个代码才好确定

网友:
我感觉品牌机的主板更稳定些,这些老旧的主板网购一块二手的也非常便宜没有必要维修。

网友A:
两个电容看着像是鼓包了

网友:
我咋感觉这帖前几天发过的,如果真容易坏电脑就得检查一下外部电路了,是不是电压变化大或者电磁过于强,再说电脑坏了直接买就是了,又不贵,没修的价值...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网友B:
是不是很久没用了,我的建议就是先通电几个小时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容看着像是鼓包了

非固态电容,可以先换他试试

网友:
有没有尝试换个电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久没用了,我的建议就是先通电几个小时再说。

这也能行?

网友:
那两个电容换了吗?到底是它的问题吗?要不再买一个诊断卡看看是哪坏了?

网友:
工控用的环境恶劣,修这种板要懂时序电路,上个诊断卡是基本的,

网友(2025-08-23):
这块华硕P5G41T-MLX并不是工控机主板,它是一块面向普通用户的主板。如果用于工控现场,应选用工控机箱和工控电源。

网友:
换电容诊断卡看码

网友:
买诊断卡不如直接买个二手主板,有可能诊断卡还贵些!!

网友:
非固态电容,可以先换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