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牛不错,但系统盘多大合适?

楼主(2025-07-23):
飞牛不错,但系统盘多大合适?
第一次用了128G固态做系统,默认分为64G系统盘,剩下空间做存储,
为了让机械休眠,相册数据选择固态剩余空间,才检索了几万照片,空间就满了
换了256G,系统只分了20G,现在看趋势,也快不够了。

网友:
gei给系统盘2TB差不多能用段时间

网友:
我是256 固态不分区,全部系统盘

网友:
这么多照片

网友:
天天翻看照片?我都好多年没开索引了,分门别类也差不多了

网友A:
nvme有之前电脑升级淘汰的系统盘,1T的什么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me有之前电脑升级淘汰的系统盘,1T的什么的应该可以

1T的nvme你们就淘汰了,厉害,我现在最大就才有256G的!

网友:
我用的是16G做系统盘。外挂移动硬盘做存储空间。

网友:
一般相册软件都会上生成缩略图,如果默认放在系统去区是会占不少地方,我照片不算多,才300多g.我看了下缩略图有8个多g,不过我不是飞牛,不同软件因为缩略图分辨率不同占用会不同,有些相册软件还会生成低分辨率和高清两种缩略图,那占用就更大了

网友:
固态做系统盘,3T机械盘做储存,

网友:
我是64G固态做系统盘,4T机械盘做储存

网友:
照片拍的真多啊,不过既然保存还是机械盘放心点把

网友:
目前是60G固态做系统盘,500G机械做存储,就存了50多g的照片和视频,还有几块500g备用

网友:
刚好有个64G的固态,用来做飞牛系统,实际空间55G,刚看了一眼只使用了10G。

网友:
越大越好,我是系统盘128/2分的,然后资源我是远程挂载在局域网里面的,没用飞牛空间。

网友:
至少256g系统,文件存储看个人,最好有个nas

网友(2025-08-22):
我也该换个大一点的

网友:
120ssd给系统 ,数据上机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