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ingZhi_CUBE_2.0_WIFI_小智AI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7-23):
起因是这样的,在抖X平台买了个XingZhi_CUBE_2.0_WIFI版本,准备当个玩具给小朋友玩

结果不到两个月,开机无反应了,找卖家售后,给我回答是因使用不当导致产品出现问题,要我寄回并根据维修的部分收取维修费,还要承担寄出和寄回的运费,
跟客户发了一顿牢骚后,决定自己维修,毕竟维修费加来回邮费都够买个新的了;

首先拆出电路板

从网上搜罗了一堆原理图,应该大同小异

大概也就是这些东西

通电后电压一顿乱测,发现LDO的VCC_5V只剩0.8V,输出也是0.8v,断电用再测发现VCC3.3V的电容全部短路,尝试拆下LDO芯片
短路依旧,尝试拆电容,一个一个试,运气不错,第二次都中

遂拆除问题电容

更换之

再次通电测试,完美修复,
感谢各位看官老爷!

网友A:
能找到贴片问题的都是高手

网友B:
多数是供电问题。

网友C:
这种用热成像是不是直接就找到发财电容了啊

网友D:
技术不错,能排查问题电容

网友E:
抖音那野货平台
没客服没售后
为啥不拼夕夕呢?
一点问题就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音那野货平台
没客服没售后
为啥不拼夕夕呢?

开始不知道啊,上了它的洋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能排查问题电容

属于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热成像是不是直接就找到发财电容了啊

这高端设备只能是在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供电问题。

这还真不知道,反正刚好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贴片问题的都是高手

那还差得远呢,电路简单找起来容易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还真不知道,反正刚好碰到了

一多半是电源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F:
高温把那个灯珠的塑料都烤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温把那个灯珠的塑料都烤化了

是的,开始没注意,用的300度风枪都很快拆下,怀疑用的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多半是电源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还好电路简单,找起来也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