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粗心大意换 固态继电器 烧坏注塑机炮筒

楼主(2025-07-23):
不看电路盲目更换,导致注塑机炮筒烧坏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吧

网友A:
谁负责损失呢?
维修工要开掉了吧!

网友B:
还算幸运,俺印刷厂冰棍纸煮蜡机,半途停电,到点大家下班走人,半夜来电蜡槽继续加热至蜡油烧干起火,烧掉了厂房。

网友:
固态控制的应该加加热电源接触器控制比较保险

网友:
小故障酿成大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负责损失呢?
维修工要开掉了吧!

操作工 也没留意啊,人离开机器要断电吧

网友:
这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维修方式,再加上马虎大意,老板亏大了。

网友:
维修工排除故障不看图纸想当然;操作工违反操作规程,故障未排除不上报,各打50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算幸运,俺印刷厂冰棍纸煮蜡机,半途停电,到点大家下班走人,半夜来电蜡槽继续加热至蜡油烧干起火,烧掉 ...

后续呢?想听

网友:
没有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吗?

网友B:
后续就是老板赶仆火场就立即昏倒,房子烧完天也亮了~总结教训就是下班前要拉闸(或者安装磁力启动器,停电电磁接触器释放,再来电也不会通电~比闸刀更优越~~~)。

楼主:
故障伊之密报修4.2W, 我认定加热圈部份可用后报修3.6W,事故总公司扣下属事业部10%3600元,维修工最后扣1800元,注塑料操作工扣1200元,其余领导承担,主要事业部领导承担管理责任,伊之密与公司邻居,没有收工钱,领导出力保维修工,关系很重要。

网友:
前几年在工厂看到过这款机器,耗能大户,工作时大冬天站在旁边都汗流浃背。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伊之密报修4.2W, 我认定加热圈部份可用后报修3.6W,事故总公司扣下属事业部10%3600元,维修工最后扣18 ...

这关系不一般啊...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网友:
人走不断电也是人才,就算是公家电,也不怕出点什么事

网友:
这下可以跟客户报高价了。

网友:
应该是加热不停温度过高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续就是老板赶仆火场就立即昏倒,房子烧完天也亮了~总结教训就是下班前要拉闸(或者安装磁力启动器,停 ...

用接触器的自锁方式控制急停是吧    断电之后没按启动键不通电

网友:
小故障酿成大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