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15+过程信号校准仪拆解简测

楼主(2025-07-23):
今早清理库房垃圾,从一箱子旧工具里翻出个黄皮万用表,以为是福禄克(没睡醒),结果是本地黄皮,而且不是万用表,只是个模拟量信号测量发生器,胜利的东西应该不贵,国产货哪来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估计就一百多块钱。

网上一搜,好家伙这么值钱,我一个月工资都买不起,这玩意儿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一个模拟量发生器有这么高的科技含量么。

参数表,直流电压量程0-50v,精度0.02%,直流电压输出0-10v(实际是11v),屏幕开机199999显示,显示上电压输出最高11.0000v,电压测量显示5.0000/50.000v,实际测量显示允许溢出一点点。

直流电压测量插孔内阻只有1M欧,有点小,也难怪量程只有50v,为了提取的电压精度,就只能提高电阻分压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反正玩坏了不赔钱,到时候就说“应该早就坏了,我翻出来时就开不了机”。电池盖是两个塑料旋钮解锁。

4颗天球电池,以前优利德也是原配送这个电池,能看到3颗保险管,63mA的保险管居然是玻璃的,几千块钱的东西就这么没牌面嘛,不舍得用陶瓷管,嗯,也有可能以前有人把表烧过换了保险丝。

后盖打开后,发觉电路板没有想象中的,会堆那么料,就一些黄豆电容惹人注目,绿油油的电路板看着有种老土的感觉,你说这是9205的背板我都信。

这电池触点设计的真够离谱的,正负端子凑这么近,挤在一起。

背面就几个老式8脚/16脚/20脚芯片,还被磨了,不知道啥玩意儿这么保密,也不知道干啥用的。

pass合格证下面应该是个信号隔离变压器。

双层电路板,底下那个就是显示和按键板子了,两个显示芯片和三个输入芯片。主板上小芯片特别多,密密麻麻的。

输入输出的信号处理部分,都是些没名没姓的不知名小芯片,不重要。有个LTC2400,24位adc芯片

主控芯片,德州仪器单片机,没看到电压基准源,估计就是被磨了字的那三个芯片里的一个,

装好后简单测试下精度,如果它的精度是正确的,那目前我这最准的就只有它,无法拿其他万用表来对证,所以把祖传的584kh基准拿来搞搞看,这个基准买了四年多了,也不知道还准不准,测试环境:机房温度常年25度空调,12v电池供电,放置一个小时等待稳定。

先测测看vc980+,作为19999字四位半DCV0.05%精度,一般,不是很漂亮,特别是10v那已经到误差的边缘了,看着很不舒服。

然后是vc15+,基准2.500v,测量结果在2.5000-2.5001之间跳动。

基准5.003v,测量结果就稳定在5.0037不跳。

基准7.502v,测量结果在7.501-7.502之间跳动。

基准10.005v,测量结果在10.004-10.005之间跳动。

说明这个信号发生器精度还行,一般,校准三位半万用表还是可以的,可惜不能测量电阻,不然我得做几个标准电阻出来玩玩。结束谢谢。

最后补一个用980+测量vc15+输出电压1/5/10/11v的精度,对比下之前测584基准的,结果基本差不多,这个980+误差是有点大,你没法去判断vc15+准不准,毕竟它跟584基本一致,而且也没有比它精度更高的表了,这儿精度最高的万用表就是980+

网友A:
你测反了吧,哈哈

网友B:
楼主测测输出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反了吧,哈哈

主要是目前手里没有比它精度更高的,没法测它输出准不准,所以只能拿基准来对比一下输入测量准不准了

网友:
确实是测反了,不过没关系,就当万用表用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测输出精度啊

这儿万用表精度最高就是980+,19999字四位半,但这个四位半测584基准误差都很大,测五位半信号发生器简直是本末倒置了,检测不了信号发生器准不准,只能测980+它自己准不准,我就简单拿它测一下放楼下吧

网友C:
你应该用过程万用表输出信号去测VC980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用过程万用表输出信号去测VC980准不准?

测了测了,我重新编辑补一个图

网友C:
你这个VC980估计还是7129吧,如果还是7129,估计排阻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VC980估计还是7129吧,如果还是7129,估计排阻老化了

是的,就是7129大单片机,三层电路板,2013年产的

网友D:
这个用于工业过程控制,那个虽然玻璃保险管看起来不爽但是符合规范的。
胜利西安出的,这东西不错,就当发13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于工业过程控制,那个虽然玻璃保险管看起来不爽但是符合规范的。
胜利西安出的,这东西不错,就当发1 ...

想一想也对哈,50v电压,玻璃管灭弧足够了不会炸,这成本考虑的是真周到啊。

网友E:
看技术指标,更喜欢11+

网友:
当时也是高档货啊

网友:
这东西销量低,价格高点正常。西安胜利的表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技术指标,更喜欢11+

11+全是输出,没有测量功能,正常情况下来说呢,4-20ma和0-10v测量确实是可以用万用表。而过程信号校准仪的测量功能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测试两线制4-20ma仪表好坏,不需要额外去搞个24v开关电源来。因此厂里的信号发生器测量和输出功能都需要,但精度不需要vc15+这么高,纯属浪费钱,如果考虑经费,买个两百多的胜利vc71A就行了,电压电流温度测量/输出都有,三位半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F:
相对于老版本的,感觉确实缩水了

另:
电池触点设计灵感应该源自于大名鼎鼎的福禄克
24位的ADC,LTC2400貌似也凑合了吧
DAC会不会是打磨的长条芯片,打磨的D11会不会就是电压基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对于老版本的,感觉确实缩水了

另:

啊,原来那个2400八脚芯片是24位adc,长见识了,我就说主控芯片就12位adc怎么可能有这种精度。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499-1-1.html
我有一只 VC15 ,温漂满意,线性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