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 普源 杂牌示波器探头对比

楼主(2025-07-23):
泰克P2200 200M 使用时间 30年
普源PVP2150 150M 使用时间 10年
杂牌P6100 100M 全新

普通方波 十x衰减对比

线材粗细
杂牌是最粗的,泰克最细
柔软度
泰克 杂牌 普源
泰克的线材已经几十年了依然柔软,普源已经硬了。
笔头

杂牌手感明显很差 割手 地线也很硬 细节出来了

长度
可见杂牌确实省料 长度短了不少 这样也有利于提高带宽进一步降低成本

接口

接口质量 泰克 普源 杂牌依次排列

杂牌很难取下,有可能意外损坏示波器。因为杂牌使用廉价的bnc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刚看过

网友:
配件质量也都是成本

网友A:
能使用3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使用30年?

小意思 泰克仪表随便能用30年

网友B: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配件质量。和成本一样 的

网友:
我的老泰克示波器  25年了。上面旋钮还是杠杠的。新买的用的是国产旋钮3年就不行了

网友C:
泰克P2200 200M 使用时间 3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眼里不错,TDS2014。老家伙耐用。 有时间我做个评测。从公司折价买的。以上闲鱼,示波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泰克P2200 200M 使用时间 30年

这个探头是可以拆开修的 不是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