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DS1052E示波器升级为DS1152E

楼主(2025-07-23):
在闹鱼入手一台不开机普源DS1052E示波器,折开后发现交流端压敏电阻损坏,更换压敏电阻及保险丝正常开机。
大致看了一下内部电路做工还是比较工整。ADC采样芯片用的是3颗RAD0182A,但是网上没查到相关参数。FPGA芯片采用的是EP3C5F256C8N。
接下来是按照教程升级DS1052E为DS1152E。其中需要用到一个2G的U盘及一条能联接电脑和示波器的usb线。具体升级过程附件里有详细教程,在此不再赘述!

网友:
https://pan.baidu.com/s/1Er9kk4tlxaOPV2TBkE040g 提取码: smzj

竟然是没打磨ad的版本 少见啊      我之前收的好几台都是打磨了AD芯片的 生怕别人看出端倪  E系列需要一大堆操作才能弄好 C系列只要几个按键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不错的,把几个编码器处理下,不要接触不良,还是很好用的。变型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了高频率的机器。

网友:
RAD0182A  这个应该就是 AD9288 打磨后从新印的; 当年国产AD都不给力

网友A:
1152比1052 升级了哪些地方呀

网友:
收到这样的机器,人品值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2比1052 升级了哪些地方呀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是50MHZ的升级成了100M的?

网友:
楼主多少收的

网友B:
见有称刷1102(100MHz)的,1152(150MHz)的。
又见称没有1152这个型号?

网友:
外壳发黄是通病。塑料外壳用料不行。

网友:
以前有一个,卖给别人还把外壳摔坏了,个人感觉没啥意义,用不到高频的话不如不刷,我印象中高频好像噪音高,有点忘了,属于升级后有优有略的感觉

网友:
主板上电解电容多,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有称刷1102(100MHz)的,1152(150MHz)的。
又见称没有1152这个型号?

根据命名规则反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