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I 12V5A电源适配器拆解,修理,改装

楼主(2025-07-23):
手上有几个12V 5A的电源LEI NU60-2120500-I1,质量不错,拿在手上很沉,输出线很粗,难得一见的好电源,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只是用的时间长了,电容都怀孕了。

大力敲开,

电源是LD7552的芯片方案,次级是LM358加TL431的方案,
有电压和电流保护,比单用431的方案应该要好点吧。
大大的散热片,引脚面还有一块板子焊在上面做屏蔽

看上去08年第17周的产品。打开屏蔽,做工还算不错。

这次在更换了35V耐压电容的同时,还做了24V电压输出的更改(因为要用在TYPE-C的充电器上做主电源)

下面是主要电路测绘,虽然说很通用的方案,但也很舍得用料

根据上面计算的结果,一次性修改成功,输出24.5V左右。完美收工!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现在这么好的电源比较少见。

网友:
这么大logo不知道哪个厂家666 那俩电容还没爆也快爆了

网友:
大名鼎鼎二流品牌台湾立德电子,Sony,Schneider、Cisco、D-Link、Harman、LG、MSI、Netgear、Panasonic、Rockwell、TCL、Yamaha等知名品牌供应商,东莞,台湾,菲律宾都有工厂。说它二流是因为比台达这些知名一线要差些。

网友:
湾湾的东西还可以

网友:
垃圾电源,输出翻倍都不保护

网友:
老电源做工用料都挺好的
但是转换效率,待机功耗这两方面,确实不如新款电源了
我手头的电源都会测量一下,有些效率低的,就直接淘汰了,毕竟手头电源多,不差这一个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电源

网友:
电源不错,现在淘宝买过很多剪线电源拆开和这个差不多,价格低,质量不错。

网友:
怎么不把前级电路也画出来

网友:
12V 改做 24V 电压输出,需要改的零件比较多!可靠性会下降!

网友:
如果正常使用的电解电容,用二十年也不会鼓包,通常要么是温度高了,电压超了,或者谐波纹波太高滤波压力大,以及长期储存不用的电解电容也容易鼓包,对于长期储存的带大电解电容的设备,最好1-2年通一会儿电,有利于电容寿命

网友:
不用改变压器?

网友:
老电源做工用料都挺好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做工规整,散热也到位

网友:
这种电源适配器,台达的很多都是假货。

网友:
改的分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