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edge网页鼠标操作

楼主(2025-07-24):
最近论坛XX沉沉,上班又太闲,只能在西瓜视频那里摸摸鱼

西瓜视频展示页上有很多内容,有点意思
但是发现,现在想右击进入新标签页,没有这个选项了
只能点击进入,退出后内容又刷新了,前面感兴趣的东西也换掉了
记得以前头条也是这个尿性,看了感兴趣的内容,再回到首页就找不到原来那个内容了
现在西瓜被字节吃掉了,变态的家伙占领了西瓜
网友有办法设置么

正常的网页右击可以在新窗口打开,看完关了再点其它的就好了
所以也不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设置每次点击打开新页面就可以了
按住ctrl点鼠标也可以

网友A:
刚才看了下,西瓜的视频打开不是跳转新页面,而是在当前页面打开了一个全屏的模态框,本质上是一个还是当前页面,并没有跳转,所以就不存在新标签页,另外测试了下视频关闭只是移除模态框,首页内容还是原来的,并不会刷新

网友B:
这种因为不是新网页,所以肯定弹不出来,都是网页内动态开关,没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下,西瓜的视频打开不是跳转新页面,而是在当前页面打开了一个全屏的模态框,本质上是一个还是当前 ...

我用的是edge,前段时间是和其它网站一样的,右击出现菜单可以在新页面打开,
左键单击是进入所选视频,播放完毕,点击页面返回按钮,返回到前一主页(西瓜视频主页),

现在是只能点击进视频,无法返回到前首页,而是返回到再之前,或者空白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因为不是新网页,所以肯定弹不出来,都是网页内动态开关,没啥好办法 ...

是的呢,鼠标右击出现的菜单都不一样,前几天还是上两排右击无法出现新页面打开,下面几排可以,现在是满页都不行了,越改越草单

楼主:
说完,西瓜就崩了,又没东西渡过漫漫上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dge,前段时间是和其它网站一样的,右击出现菜单可以在新页面打开,
左键单击是进入所选视频, ...

估计是单页应用history模式有调整,不要点浏览器的后退按钮,视频左上角有x,视频内点x

网友:
这类网站没重新使用过新标签都是在一页刷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单页应用history模式有调整,不要点浏览器的后退按钮,视频左上角有x,视频内点x ...

确实,点了视频内的×跳出了前面的首页

网友:
按住CTRL点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鼠标右击出现的菜单都不一样,前几天还是上两排右击无法出现新页面打开,下面几排可以,现在是满 ...

现在就流行这种的,都改成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