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三十二章 IIC_QMA6100P实验

楼主:
第三十二章 IIC_QMA6100P实验

前面,我们介绍了IIC驱动XL9555AP3216CAT24C02等器件,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IIC来驱动QMA6100P三轴加速度计,获取XYZ的原始数据,并把原始数据转化为pitch俯仰角和roll翻滚角并把数据显示在LCD上。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32.1 IIC简介
32.2 硬件设计
32.3 程序设计
32.4 下载验证

32.1 QMA6100P介绍
QMA6100P是一款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具有高集成、小尺寸封装的特点。它集成了信号调节ASIC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感知倾斜、运动、冲击和振动。QMA6100P基于先进的高分辨率单晶硅MEMS技术,配合定制设计的14ADC专用集成电路,具有低噪声、高精度、低功耗、偏置微调等优点。它支持数字接口I2CSPI,内置硬件计步器,支持多种不同中断模式。QMA6100P的最大可支持64FIFO,待机电流为5μA,计步器工作电流为44μA。主要应用市场与优势是手机,手环,手表,各类低功耗IOT设备,集成各类应用算法,计步器,抬手亮屏,垂手亮屏,久坐提醒,跌倒报警,跌落报警,睡眠检测,平衡检测,倾斜检测,睡眠唤醒等超过20种不同应用。QMA6100P还具有低成本和与市场主流传感器兼容的优点,以及超低功耗、可靠性高的特点。下图是QMA6100P内部框图。
图32.1.1 QMA6100P框图
根据上文,QMA6100P三轴加速度计支持SPIIIC两种通信接口。接口的实现流程可参考《13-52-20 QMA6100P Datasheet Rev. D.pdf》数据手册。本章节以ESP32-S3开发板电路为基准,该开发板使用IIC通信接口来获取QMA6100P三轴加速度计的相关参数。
QMA6100P的引脚说明如下表所示。
引脚编号
名称
描述
1
AD0
I2C设备地址选择,或SPI串行数据输出的SDO
2
SDX
I2C串行数据的SDA,或SPI串行数据输入的SDI
3
VDD
电源VCC3.3V
4
RESV1
保留
5
INT1
中断1管脚
6
INT2
中断2管脚
7
NC
无需连接
8
GNDIO
接地
9
GND
电源GND
10
SENB
协议选择(SPI/IIC
11
RESV2
保留
12
SCX
I2C串行时钟的SCL,或SPI串行时钟的SCK
图32.1.1 QMA6100P管脚描述
32.1.1 QMA6100P寻址
从规格书的章节5.4所示,QMA6100PIIC通信下,具有两种设备地址设置,它们分别为0x120x137位串行地址)。这两个设备地址的选择是根据QMA6100P的第1号管脚确定,如下图所示:
图32.1.2 设备地址的选择
从上图可知,当第1号管脚(AD0)拉低时,QMA6100P设备地址被设置为0x12,反次,该设备地址为0x13。本开发板是把AD0管脚拉低,所以在QMA6100P设备地址为0x12。
32.1.2 QMA6100P寄存器介绍
QMA6100P有一些列寄存器,由这些寄存器来控制QMA6100P的工作模式,以及中断配置和数据输出等。这里我们仅介绍我们在本章需要用到的一些寄存器,其他寄存器的描述和说明,请大家参考QMA6100P的数据手册。
本章需要用到QMA6100P的寄存器如下表所示:
地址
有效位
指令
说明
0X00
7:0
芯片ID
默认为0x90
0X01~0X02
5:0
数据寄存器
读取X轴原始数据
0X03~0X04
5:0
数据寄存器
读取Y轴原始数据
0X05~0X06
5:0
数据寄存器
读取Z轴原始数据
0X36
7:0
软复位
复位设备
0X0F
3:0
量程范围
测量范围
0X10
4:0
带宽设置
带宽范围
0X11
7,5:4,3:2
电源管理
设置设备状态模式
表32.1.2.1 QMA6100P相关寄存器及其说明
其余的寄存器可在数据手册下找到相关描述和配置信息。
32.1.3 QMA6100P时序介绍
l 写寄存器
QMA6100P的写寄存器时序如下图所示。
图32.1.3.1 QMA6100P写寄存器时序
图中,先发送QMA6100P的地址(7位,0X12,左移一位后为:0X24),最低位W=0表示写数据,随后发送8位寄存器地址,最后发送8位寄存器值。其中:START,表示IIC起始信号;R/W,表示读/写标志位(R/W =0表示写,R/W =1表示读);SACK,表示应答信号;STOP,表示IIC停止信号。
l 读寄存器
QMA6100P的读寄存器时序如下图所示。
图32.1.3.2 QMA6100P读寄存器时序
图中,同样是先发送7位地址+写操作,然后再发送寄存器地址,随后,重新发送起始信号(Sr),再次发送7位地址+读操作,然后读取寄存器值。其中:SA,表示重新发送IIC起始信号;MACK,表示MCU应答;NACK,表示设备应答;其他简写同上。
32.2 硬件设计
32.2.1 例程功能
LCD显示屏上,我们能够看到XYZ的数据。当我们翻转开发板时,这些数据会根据开发板的翻转角度来计算出pitch俯仰角和roll翻滚角。
32.2.2 硬件资源
1. LED
LED-IO1
2. XL9555
IIC_SDA-IO41
IIC_SCL-IO42
3. SPILCD
CS-IO21
SCK-IO12
SDA-IO11
DC-IO40(在P5端口,使用跳线帽将IO_SETLCD_DC相连)
PWR- IO1_3XL9555)
RST- IO1_2XL9555)
4. QMA6100P
SDA - IO41
CLK - IO42
IO RXIO - P01
32.2.3 原理图
QMA6100P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32.2.3.1 QMA6100P原理图
这里说明一下,QMA6100P的QMA_INT脚是连接在XL9555器件的IO0_1脚上,如果大家要使用QMA6100P的中断输出功能,必须先初始化XL9555器件并配置IO0_1为输入功能,监测XL9555中断引脚是否有中断产生。若发现有中断产生,则判断是否是IO0_1导致的,从而检测到QMA6100P的中断。在本章中,并没有用到QMA6100P中断功能,所以没有对XL9555器件的IO0_1做设置。
32.3 程序设计
32.3.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32.3.1.1 QMA6100P实验程序流程图
32.3.2 QMA6100P函数解析
这一章节除了涉及到GPIOIICAPI函数,便没有再涉及到其他API函数。因此,有关GPIOIICAPI函数介绍,请读者回顾此前的第十章与第十九章的内容。接下来,笔者将直接介绍QMA6100P的驱动代码。
32.3.3 QMA6100P驱动解析
IDF22_qma6100p例程中,作者在22_qma6100p\components\BSP路径下新增了一个QMA6100P文件夹,分别用于存放qma6100p.cqma6100p.h这两个文件。其中,qma6100p.h文件负责声明QMA6100P相关的函数和变量,而qma6100p.c文件则实现了QMA6100P的驱动代码。下面,我们将详细解析这两个文件的实现内容。
1qma6100p.h文件
该文件下包含了对QMA6100P的命令配置以及寄存器地址的相关定义。
#define QMA6100P_ADDR                     0x12      /* QMA6100P地址 */
/* QMA6100P命令 */
/* 获取ID,默认值为0x9x */
#define QMA6100P_REG_CHIP_ID              0x00
/* 数据寄存器,三轴数据,默认值为0x00 */
#define QMA6100P_REG_XOUTL                0x01
#define QMA6100P_REG_XOUTH                0x02
#define QMA6100P_REG_YOUTL                0x03
#define QMA6100P_REG_YOUTH                0x04
#define QMA6100P_REG_ZOUTL                0x05
#define QMA6100P_REG_ZOUTH                0x06
/* 带宽寄存器 */
#define QMA6100P_REG_BW_ODR               0x10
/* 电源管理寄存器 */
#define QMA6100P_REG_POWER_MANAGE        0x11
/* 加速度范围,设置加速度计的满刻度 */
#define QMA6100P_REG_RANGE                0x0f
/* 软件复位 */
#define QMA6100P_REG_RESET                0x36
#define QMA6100P_REG_ACC_VAL(lsb, msb)  ((int16_t)(((uint16_t)msb << 8) |
                                                ((uint16_t)lsb & 0xFC)) >> 2)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ata[2];
    float  acc_x;
    float  acc_y;
    float  acc_z;
    float  acc_g;
    float  pitch;                       /* 围绕X轴旋转,也叫做俯仰角 */
    float  roll;                        /* 围绕Z轴旋转,也叫翻滚角 */
}qma6100p_rawdata_t;
/* 设置量程寄存器 */
typedef enum
{
    QMA6100P_BW_100 =   0,
    QMA6100P_BW_200 =   1,
    QMA6100P_BW_400 =   2,
    QMA6100P_BW_800 =   3,
    QMA6100P_BW_1600 =  4,
    QMA6100P_BW_50 =    5,
    QMA6100P_BW_25 =    6,
    QMA6100P_BW_12_5 =  7,
    QMA6100P_BW_OTHER = 8
}qma6100p_bw;
/* 设置加速度寄存器 */
typedef enum
{
    QMA6100P_RANGE_2G =  0x01,
    QMA6100P_RANGE_4G =  0x02,
    QMA6100P_RANGE_8G =  0x04,
    QMA6100P_RANGE_16G = 0x08,
    QMA6100P_RANGE_32G = 0x0f
}qma6100p_range;
/* 设置复位寄存器 */
typedef enum
{
    QMA6100P_RESET =     0xB6,
    QMA6100P_RESET_END = 0x00,
}qma6100p_reset;
/* 设置中断 */
typedef enum
{
    QMA6100P_MAP_INT1,
    QMA6100P_MAP_INT2,
    QMA6100P_MAP_INT_NONE
}qma6100p_int_map;
/* 设置管理寄存器 */
typedef enum
{
    QMA6100P_ACTIVE =         0x80,
    QMA6100P_ACTIVE_DIGITAL = 0x84,
    QMA6100P_STANDBY =        0x00,
}qma6100p_power;
typedef enum
{
    QMA6100P_MCLK_102_4K =   0x03,
    QMA6100P_MCLK_51_2K  =   0x04,
    QMA6100P_MCLK_25_6K  =   0x05,
    QMA6100P_MCLK_12_8K  =    0x06,
    QMA6100P_MCLK_6_4K   =    0x07,
    QMA6100P_MCLK_RESERVED = 0xff
}qma6100p_mclk;
typedef enum
{
    QMA6100P_SENSITITY_2G =  244,
    QMA6100P_SENSITITY_4G =  488,
    QMA6100P_SENSITITY_8G =  977,
    QMA6100P_SENSITITY_16G = 1950,
    QMA6100P_SENSITITY_32G = 3910
}qma6100p_sensitity;
2qma6100p.c文件
/**
* @brief       qma6100p初始化
* @param
* @retval
*/
void qma6100p_init(i2c_obj_t self)
{
    if (self.init_flag == ESP_FAIL)
    {
        iic_init(I2C_NUM_0);    /* 初始化IIC */
    }
    qma6100p_i2c_master = self;

    while (qma6100p_config())   /* 检测不到qma6100p */
    {
        ESP_LOGE("qma6100p", "qma6100p init fail!!!");
        vTaskDelay(500);
    }
}
/**
* @brief       初始化qma6100p
* @param
* @retval      0, 成功;
                  1, 失败;
*/
uint8_t qma6100p_config(void)
{
static uint8_t id_data[2];
/* 读取设备ID,正常是0x90 */
    qma6100p_register_read(QMA6100P_REG_CHIP_ID, id_data, 1);

    /* qma6100p的初始化序列,请看手册“6.3 Initial sequence”章节 */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QMA6100P_REG_RESET, QMA6100P_RESET);
    vTaskDelay(5);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QMA6100P_REG_RESET, QMA6100P_RESET_END);
vTaskDelay(10);
    /* 读取设备ID,正常是0x90 */
    qma6100p_register_read(QMA6100P_REG_CHIP_ID, id_data, 1);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0x11, 0x80);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0x11, 0x84);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0x4a, 0x20);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0x56, 0x01);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0x5f, 0x80);
    vTaskDelay(1);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0x5f, 0x00);
    vTaskDelay(10);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QMA6100P_REG_RANGE, QMA6100P_RANGE_8G);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QMA6100P_REG_BW_ODR, QMA6100P_BW_100);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QMA6100P_REG_POWER_MANAGE,
         QMA6100P_MCLK_51_2K | 0x80);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0x21, 0x03);/* default 0x1c, step latch mode */

    qma6100p_step_int_config(QMA6100P_MAP_INT1, 1);

    if (id_data[0] == 0x90)
    {
        ESP_LOGE("qma6100p", "qma6100p success!!!");
        return 0; /* qma6100p正常 */
    }
    else
    {
        ESP_LOGE("qma6100p", "qma6100p fail!!!");
        return 1; /* qma6100p失败 */
    }
}
在qma6100_init()函数中,通过判断IIC初始化标志位,确认IIC是否已经初始化,如果没有则进行IIC初始化,已经初始化了则跳过。然后把IIC_SDA引脚和IIC_SCL引脚作为I2C_NUM_0的数据线和时钟线使用。然后调用了qma6100p_config函数,用于初始化和配置QMA6100P传感器模块。在qma6100p_config函数中,我们首先读取0x00寄存器来获取设备ID。然后,我们复位该设备并执行初始化序列(请参考规格书的6.3小节)。接下来,我们配置量程刻度、带宽、中断等参数。最后,我们检查读取的ID是否为0x90。如果是,则设备通信成功;否则,通信失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对QMA6100PIIC写时序函数,我们编写QMA6100PIIC写时序函数,如下所示
/**
* @brief       qma6100p寄存器写数据
* @param       reg_addr  : 要写入的寄存器地址
* @param       data       :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错误值         0成功,其他值:错误
*/
static esp_err_t qma6100p_register_write_byte(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
    uint8_t memaddr_buf[1];
    memaddr_buf[0]  = reg;
    i2c_buf_t bufs[2] = {
        {.len = 1, .buf = memaddr_buf},
        {.len = 1, .buf = &data},
    };
    i2c_transfer(&qma6100p_i2c_master, QMA6100P_ADDR, 2, bufs,I2C_FLAG_STOP);
    return ESP_OK;
}
在上述源代码中,作者根据传入的IIC控制块,调用了IIC收发函数来发送QMA6100P的命令和数据。发送完成后,函数返回了ESP_OK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对QMA6100PIIC读时序函数,我们编写QMA6100PIIC读时序函数,如下所示
/**
* @brief       读取qma6100p寄存器的数据
* @param       reg_addr    : 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 @param       data          : 读取的数据
* @param       len            : 数据大小
* @retval      错误值         0成功,其他值:错误
*/
esp_err_t qma6100p_register_read(const 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const size_t len)
{
    uint8_t memaddr_buf[1];
    memaddr_buf[0]  = reg;
    i2c_buf_t bufs[2] = {
        {.len = 1, .buf = memaddr_buf},
        {.len = len, .buf = data},
    };
i2c_transfer(&qma6100p_i2c_master,
     QMA6100P_ADDR,
     2,
     bufs,
     I2C_FLAG_WRITE | I2C_FLAG_READ | I2C_FLAG_STOP);
    return ESP_OK;
}
同样地,QMA6100P的读时序也是利用IIC收发函数来实现的。写时序和读时序的唯一区别在于最后的flag标志位不同,从而导致发送流程有所不同。
下面是根据XYZ原始数据,使用特定的算法来计算pitch俯仰角和roll翻滚角,如下所示
/**
* @brief   QMA6100P寄存器中读取原始x,y,z轴数据
* @param   data  : 3轴数据存储数组
* @retval
*/
void qma6100p_read_raw_xyz(int16_t data[3])
{
    uint8_t databuf[6] = {0};
    int16_t raw_data[3];
    qma6100p_read_reg(QMA6100P_XOUTL, databuf, 6);
    raw_data[0] = (int16_t)(((databuf[1] << 8)) | (databuf[0]));
    raw_data[1] = (int16_t)(((databuf[3] << 8)) | (databuf[2]));
    raw_data[2] = (int16_t)(((databuf[5] << 8)) | (databuf[4]));
    data[0] = raw_data[0] >> 2;
    data[1] = raw_data[1] >> 2;
    data[2] = raw_data[2] >> 2;
}
/**
* @brief   计算得到加速度计的x,y,z轴数据
* @param    accdata  : 3轴数据存储数组
* @retval
*/
void qma6100p_read_acc_xyz(float accdata[3])
{
    int16_t rawdata[3];
    qma6100p_read_raw_xyz(rawdata);
    accdata[0] = (float)(rawdata[0] * M_G) / 1024;
    accdata[1] = (float)(rawdata[1] * M_G) / 1024;
    accdata[2] = (float)(rawdata[2] * M_G) / 1024;
}
上述源码中,作者先读取三轴的XYZ原始数据,然后经过特定的算法计算出pitch俯仰角和roll翻滚角。
32.3.4 CMakeLists.txt文件
打开本实验BSP下的CMakeLists.txt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set(src_dirs
            IIC
            KEY
            LCD
            LED
            QMA6100P
            SPI
            XL9555)
set(include_dirs
            IIC
            KEY
            LCD
            LED
            QMA6100P
            SPI
            XL9555)
set(requires
            driver
            esp_adc)
idf_component_register(SRC_DIRS ${src_dirs}
INCLUDE_DIRS ${include_dirs} REQUIRES ${requires})
component_compile_options(-ffast-math -O3 -Wno-error=format=-Wno-format)
上述的红色QMA6100P驱动以及esp_adc依赖库需要由开发者自行添加,以确保QMA6100P驱动能够顺利集成到构建系统中。这一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它确保了QMA6100P驱动的正确性和可用性,为后续的开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2.3.5 实验应用代码
打开main/main.c文件,该文件定义了工程入口函数,名为app_main。该函数代码如下。
i2c_obj_t i2c0_master;
/**
* @brief       显示原始数据
* @param       x, y : 坐标
* @param       title: 标题
* @param       val  :
* @retval
*/
void user_show_mag(uint16_t x, uint16_t y, char *title, float val)
{
    char buf[20];
sprintf(buf,"%s%3.1f", title, val);                  /* 格式化输出 */
/* 清除上次数据(最多显示20个字符,20*8=160) */
    lcd_fill(x + 30, y + 16, x + 160, y + 16, WHITE);
    lcd_show_string(x, y, 160, 16, 16, buf, BLUE);      /* 显示字符串 */
}
/**
* @brief       程序入口
* @param
* @retval
*/
void app_main(void)
{
    uint8_t t;
    qma6100p_rawdata_t xyz_rawdata;
    esp_err_t ret;

    ret = nvs_flash_init();              /* 初始化NVS */
if (ret == ESP_ERR_NVS_NO_FREE_PAGES
|| ret == ESP_ERR_NVS_NEW_VERSION_FOUND)
    {
        ESP_ERROR_CHECK(nvs_flash_erase());
        ret = nvs_flash_init();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i2c0_master = iic_init(I2C_NUM_0);  /* 初始化IIC0 */
    spi2_init();                         /* 初始化SPI2 */
    xl9555_init(i2c0_master);            /* 初始化XL9555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qma6100p_init(i2c0_master);          /* 初始化三轴加速度计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ESP32", RED);
    lcd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16, "QMA6100P TEST", RED);
    lcd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16, "ATOM@ALIENTEK", RED);
    lcd_show_string(30, 110, 200, 16, 16, " ACC_X :", RED);
    lcd_show_string(30, 130, 200, 16, 16, " ACC_Y :", RED);
    lcd_show_string(30, 150, 200, 16, 16, " ACC_Z :", RED);
    lcd_show_string(30, 170, 200, 16, 16, " Pitch :", RED);
    lcd_show_string(30, 190, 200, 16, 16, " Roll  :", RED);
    while (1)
    {
        vTaskDelay(10);
        t++;
        if (t == 20)                    /* 0.2秒左右更新一次三轴原始值 */
        {
            qma6100p_read_rawdata(&xyz_rawdata);

            user_show_mag(30, 110, "ACC_X :", xyz_rawdata.acc_x);
            user_show_mag(30, 130, "ACC_Y :", xyz_rawdata.acc_y);
            user_show_mag(30, 150, "ACC_Z :", xyz_rawdata.acc_z);
            user_show_mag(30, 170, "Pitch :", xyz_rawdata.pitch);
            user_show_mag(30, 190, "Roll  :", xyz_rawdata.roll);

            t = 0;
            LED_TOGGLE();
        }
    }
}
从上述源码可知,我们首先初始化各个外设,如IICSPIXL9555QMA6100PLCD等驱动,然后调用qma6100.qma6100p_read函数测量数据,最后调用qma6100p_acc_x等函数获取XYZGpitch俯仰角和roll翻滚角数据,并在SPILCD上显示。LED灯每隔200毫秒状态翻转,实现闪烁效果。
32.4 下载验证
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LCD不断刷新三轴的原始数据、pitch俯仰角和roll翻滚角。当用户转动或翻转开发板时,pitch俯仰角和roll翻滚角会随之变化,如下图所示:
图32.4.1 QMA6100P实验测试图

网友:
看不懂啊,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