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摔坏的万魔omthing 30W PD充电器

楼主(2025-07-24):
不小心摔了下这个电源,就不能用了,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开膛破肚,内部做工还行,变压支脚碎了。

正面

底面

侧面

折叠插脚焊接

主板正面

一C一A

背面主控

故障点

网友:
看起来里面好多铜,拆了卖铜能卖不少钱吧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了

网友:
脚碎了看着引脚线好像没有问题啊,摔虚焊了?

网友:
外观不咋滴,内脏还可以

网友:
一般掉地上的电器不通电,都是元件震松或者断线,检查补焊接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伸缩插脚好评,适合当旅行充

网友:
折叠脚容易掰断。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A口正负极有加粗

网友:
里面看着还可以

网友:
虚焊了修一修

网友:
既然开壳找到问题所在,修复就容易了。

网友:
做工还行啊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里面不错

网友:
补焊一下还能用

网友:
内脏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