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探讨一下如何提高点焊机的能力

楼主(2025-07-24):
如题,我现在手里有两个点焊设备,一个是900W铜钱微波炉变压器做的,加双脉冲控制板,用100A的可控硅,次级是用16平方焊把线拆出来3并绕的4圈,线不是国标应当没有16平方,但估计至少也有13平方吧,相当于次级40平方左右吧,开始用了快拆接头,焊0.1的纯镍与0.12的镀镍片还是可以的,但0.15的镀镍不行,后来改造了一下,次级输出通过一小段90平方 的紫铜排用铜螺丝直接与焊笔线联在一起,焊笔线是25平方 的,就可以稳定焊0.12纯镍与0.15的镀镍了,再高就不行了,但这个变压器空载电流都有5A,好在点焊是间歇工作,虽然手里还有个900W的变压器,原来想着两个并一起来提高能力,但考虑电流太大,对家里的电会有影响,就算了,大家900W的变压器最大的能力是多少?如果我把次级加粗,但减少圈数,比如减为3圈,点焊能力会上升吗?或是线细点,增加到5圈,哪种方案更好?还有,次线及焊笔线与铜接头的联接都是用普通钳子压紧(虽说是压紧,但没液压钳,只能说压住了)后再用焊锡焊了一下。

总结一下,影响变压器点焊的几个点,实际也就是减少线路内阻,大家说说哪些点能有效提高能力。
1、变压器功率,一般700-900W,自然越大越好,铜钱为好,但也就这么几种
2、次级线粗细,虽然说越粗越好,但由于窗口位置有限,可选的就是3-5圈,圈少线能粗些,怎么选最好?
3、次级线与焊笔线的联接,考虑到以后拆机维修的便利性,还是用联接的方式方便些,不知道直接把次级延长当焊笔线能点焊能力有多大改善
4、线与接头的联接方式,液压钳压接,锡焊,压接加锡焊,差别有多少?
5、焊笔线粗细,一般16平方、25平方,还有更高的,差别有多大,我买的那个电池供点的,随机焊笔线只是10号线,却号称可以点0.2呢,10号线才5平方多
6、焊针,这个好象成品针都差不多吧

后来嫌这个变压器的机器太笨重,还要接电源,网上就买了个100档位的点焊板套点,6MOS管的,号称能点0.3MM呢,不知道啥条件下点的,开始用一个老化的启动宝供电,3串2AH的,点焊电流只有370A左右,点0.1的还行吧,后来手头正好有拆机的21700,单节容量给3650MAH,一致性都非常好,做了个3串8并,焊笔也换了16平方的。由于当时只有0.12的镍片,所以组好后内阻有点大,即使用多股线对镍片补焊加强,点焊电流也只在460A左右,点0.12的镍片还行,纯镍0.12与0.15镀镍都不太行,点到铁片上挺结实,但点到电池上不行,后来又换4串20AH的铁锂电池,电池之间电极用的是镀锌铜片压接,电池到板子之间用10号线加EC5插头联接,总长大约25CM左右,这回电流可以达到520A左右,通过调节时间,可以稳定焊0.12纯镍与0.15镀镍了,板子要求电流不能超过600A,虽然又买了6片MOS管,但考虑水平不行,怕弄不好,反而弄坏了,就没折腾。

对于这种板子,如何提高焊接能力?
1、供电电池,这个型号的板子,卖家不建仪用法接电容,估计是电流太大受不了,因为说明上说新汽车电瓶的话还要限流,但网上有卖360F6串的,不知道是否合达,或都说能否我找几个25V10000UF的电容并上去,能提高一些电流能力?感觉我这电流上不去不一定是电池问题了,电池四串内阻测量是9毫欧(实际可能7毫欧,内阻表笔点到一起也有2-3毫欧)
2、电池与板子之间用的10号线,缩短一些或加粗一些能好些?
3、说明上说点焊笔点的时候要轻按,轻按有时效果确实好一些,但有时镍片与电池之间不是很平整,不用点力压紧反而容易炸

网友A:
我有个900瓦微波炉,看了闲鱼的电容点焊机,就不想用变压器改了,楼主截图这种板子是靠高电压点焊的,也不怎么样。还得是两个3000法电容加24管控制板那种,0.5不锈钢都能点。一套300元左右,成本与变压器的差不多,效果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900瓦微波炉,看了闲鱼的电容点焊机,就不想用变压器改了,楼主截图这种板子是靠高电压点焊的,也不 ...

电容的也需要充电,需要拖线,不是很方便,这个电池的,我点78节电池,大约300多下,电压才下降0.1V,只不过连点几十下后温度就起来了,需要等降温,或是找个小风扇吹着

网友:
也想弄个点焊机的,看看楼主的怎样,效果还是可以的

之前想的是弄个电容的,坛子有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也需要充电,需要拖线,不是很方便,这个电池的,我点78节电池,大约300多下,电压才下降0.1V,只 ...

只点焊18650电池的话,又是大批量点焊,无所谓。我是偶尔点焊几个电池,想顺便点焊家里的炊具,不锈钢的手柄之类

网友:
低阻→大电流→炸管

网友B:
X100档背后还预留了6个管子的的位置,你可以再买6只同样的管回来自己贴焊上去,背面相应的位置加焊铜条,放电性能可以翻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的也需要充电,需要拖线,不是很方便,这个电池的,我点78节电池,大约300多下,电压才下降0.1V,只 ...

电容的配一个小电池组充电就行了,或者充电宝升压充电也行。用不了多少电能

网友C:
两个900w也才1800,凑合整好看点2200w,跟电磁炉一个功率,哪会对家里电路产生影响。现在普通小区,一般入户电线10-16平居多,空开基本都是63A(也有60的),持续带50A没问题妥妥的,也就是11000w,

网友:
看到标题进来学习学习,等坛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00档背后还预留了6个管子的的位置,你可以再买6只同样的管回来自己贴焊上去,背面相应的位置加焊铜条,放 ...

朋友你试过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900w也才1800,凑合整好看点2200w,跟电磁炉一个功率,哪会对家里电路产生影响。现在普通小区,一般入 ...

变压器通电瞬间接近短路,电流很大,只是时间极短,瞬间干扰很大,两个并联,功率更大,我这个是放在小棚用的,小棚是10A的空开

网友:
看到标题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正极不过板  负极那两个黄铜换紫铜  背后再贴5mos  这个就这样了了  还要改限流  不然用不了   这个有测流

网友:
折腾的钱购买一个电容点焊机成品了

网友D:
同款板子,我在背面加了6个同型号的管子,管子上面加散热器,一共12个,用3000F超级电容串联供电,电焊电流500A,再高不敢加了

网友:
衰减的戴森moli电芯组3串7并电池包+升级玩具点焊机控制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0543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板子,我在背面加了6个同型号的管子,管子上面加散热器,一共12个,用3000F超级电容串联供电,电焊电流 ...

板子说明是600A,你这都12个管子了,至少七八百安小意思啊,一般用七八百A也就够了,七八百安应当能稳定焊接0.2的,甚至0.3的,完全够用了,不过不知道你这个是几个电容,2个的话电压低,500A应当有些时候不够用吧,不知道12V500A,与5V500A差别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说明是600A,你这都12个管子了,至少七八百安小意思啊,一般用七八百A也就够了,七八百安应当能稳定 ...

用了4串电容,其实三串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