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松下BQ-CC51C镍氢傻充

楼主(2025-07-24):
买爱老婆电池套装送的傻充,是定时的,做工真简陋啊。

网友:
用料不错,看日期这应该是15年的吧

网友:
这看起来虽然看不懂,但也感觉好厉害的好高级呢
我那都是里面一个大变压器接个整流桥外加几个电阻LED就完了的
您这个厉害

网友:
对比其他杂牌的算不错了。

网友:
当年大学用得最多

网友:
你再看看GP超霸............................

网友:
这做工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是傻冲

网友:
好歹也有个芯片,那个年代已经时很难得了

网友:
这做工可以了,C15旁边的铜皮蛇形走位是啥原因?

网友A:
这个算不错的了,看板子是应该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错的了,看板子是应该都有的

就是看不出哪里有定时?

网友:
这个做工已经相当复杂了,以前的杂牌都是一个电感变压器加上一个半波整流电路及几个指示二极管而已。

网友:
现在镍氢电池用的少了

网友:
好多年前的了

网友:
用料不错,我的充电器里面超简单

网友:
这样的板子做工用料又多又好啊,不能算傻充了吧,算高端充电器了

网友:
工艺用料不错,当年买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控制的吧,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有那个蛇形线是电流检测?

网友:
是不是高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