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小新潮7000安装win10无法引导系统

楼主(2025-07-24):
联想小新潮7000安装win10无法引导系统,用大白菜PE可以启动,克隆系统安装到C盘后,无法引导系统,修复引导系统后开机,无法引导。始终出现启动菜单,无法引导系统。开机无论怎么按F2都引导不了系统。用别针捅笔记本右边的重启键出现四个选项,选BIOS项也进不去。

CMOS电池有电,就是进入不了BIOS,就是无法引导系统。哪位高手遇到过。

网友:
BIOS进不去?有点奇怪

网友:
是不是得先进BIOS把安全启动给关了
进不去BIOS那白叼搭

网友:
大白菜   哈哈     有点历史了

看看 引导方式吧

最新的都是   EFI   方式了

网友:
先用能启动的系统,然后在这个系统下查找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系统保护

网友:
https://club.lenovo.com.cn/thread-7939146-1-1.html

https://club.lenovo.com.cn/thread-7917928-1-1.html

http://www.uqidong.com/szjc/12828.html

网友A:
你应该把硬盘用mbr分区了,要用最新的gpt分区才能启动,改一改格式吧。最好不要用克隆的,用w微软网站下载的正版系统重装比较好

网友B:
现在的GPT分区克隆完系统要重做EFI启动分区的操作系统信息,不是克隆完就能直接启动的

网友:
先重新安装一个系统试

网友:
用微软的方法MediaCreationTool创建个u盘安装看能不能引导?

网友:
理论上你的PE能引导的话,硬盘就可以引导

网友C:
信息量少啊,就到图片这里就不能再进了?

楼主:
是的,无论怎么启动都是跳出启动菜单,就是不引导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硬盘用mbr分区了,要用最新的gpt分区才能启动,改一改格式吧。最好不要用克隆的,用w微软网站下载 ...

用过分区工具了,也用GPT格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GPT分区克隆完系统要重做EFI启动分区的操作系统信息,不是克隆完就能直接启动的 ...

我点了EFI启动修复,也提示修复成功,就是不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息量少啊,就到图片这里就不能再进了?

是的,一开机就是这样,重启也一样

楼主:
NOVO键:
   -笔记本有单独的NOVO键(通常是一个小孔状按键,旁边有类似于 BIOS 设置的图标),在关机状态下按下该键,会弹出一个启动菜单,从中选择“BIOS Setup”或类似的选项进入BIOS。

网友:
WIN10一般都是直接安装,克隆系统就会有引导问题,用微软PE 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GPT分区克隆完系统要重做EFI启动分区的操作系统信息,不是克隆完就能直接启动的 ...

谢谢,按照你的思路,先将C盘分成两个区,做了一个EFI分区,现在可以重新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