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琢美12V电池 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
先讲一下背景,自制锂电池的事情拖了很久,从2月份开始筹划,直到7月份才完工。
目前自制了2个三星30Q电芯的博世12V电池。但是遇到奇怪的问题。
电池的电路板使用的是博世2.0A的电路板,制作完成以后测试充电没问题,在博世的手钻上使用也没问题。
但是在琢美的的设备上就不行。琢美设备是要求2.0A以上的电池,试过博世1.5A电池是带不动的,原厂3.0的也OK。但是自制的6芯加2.0A带平衡的电路板就是不能使用。跳灯报错和1.5A的一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是电路板上的哪个器件定义了这个电路的电流么?

奇怪的是我遇到的使用博士原厂的6芯电池,也是不行,原厂电池是6芯 12V,容量4AH的,大红袍电芯。
是琢美设备限制了大电流的电池使用?有点想不通。

网友:
坛内肯定有高人

网友A:
我记得琢美电池与博世是不一样的,普通的博世就需要检测角,右侧的检测角,10K到负极,
如果你有琢美原装电池,可以量一下另外三个角到负极的电阻,,你这个2.0的主板,应该只有一个角的,或者与琢美不一致,(我刚测试了下我刚买的主板,中间角是1k到负极)
大概率琢美可能不一样,对比一下,然后并个电阻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琢美电池与博世是不一样的,普通的博世就需要检测角,右侧的检测角,10K到负极,
如果你有琢美原装电 ...

我仔细研究过,是一样的。但是不能排除你的判断。
因为我试过琢美的博世的电池互换,早先的8220就是使用的绿博世的电池,电芯一样,就是底壳不同。
后期琢美8240起,使用红博世电池接口,其实就是把底壳换了。在上面博士电池一路畅通无阻。
到了琢美8250上因为不能使用5芯电池,所以没法实验。
新款的BluePrint系列是可以装上6芯电池,但是就是我说的情况,同款电路板在3芯上是可以的。

网友A:
那就没理由,考虑是不是接触不良,大概率就这个原因。
直接给琢美的可调电源供电,串电阻试试能不能启动,
博世的就是检测电阻的,之前有18V的,一个用于检测温控一般是10k,有的高功率就还有一个用于检测电池型号,也是检测阻值实现的。
没听说过带芯片握手协议的,只有一个单纯的阻值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理由,考虑是不是接触不良,大概率就这个原因。
直接给琢美的可调电源供电,串电阻试试能不能启动,
...

有电池型号的引脚好像也不对,因为假设原电池2AH已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把电芯升级到6AH,但是电路板也依旧是2AH的,不应该不能使用啊。除非电路板动态调整发现电流过大?

网友B:
DIY过博世和琢美12v电池的我以为,只有两个原因
其一,你买的带均衡的电路板可能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其二,你买的带均衡的电路板,插簧歪了,或者琢美机器内部插簧歪了,导致温控接触不好
如果你手头还有别的博世或琢美电池,可以用替换法找出问题所在。拆开底壳,换电芯组试试。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自己买的均衡板、索尼C6电池,以及博世F款兼容外壳(琢美外壳),组装的琢美电池,先不安装电池壳底壳,插到博世电磨上正常运行,插到琢美机器上,有时可以运行,有时闪灯不运行,问题就在于,均衡板插簧,和琢美机器接触不好!下图,用一字螺丝刀,轻轻向外别电池(红线所指)的电极,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过博世和琢美12v电池的我以为,只有两个原因
其一,你买的带均衡的电路板可能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其二, ...

好的,我试试看,感谢指导。有结果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理由,考虑是不是接触不良,大概率就这个原因。
直接给琢美的可调电源供电,串电阻试试能不能启动,
...

按照你的说法,晚上仔细测试了三个引脚。
只有中间的引脚大概有和负极有大概2.5K上下的阻值。
另外看了一下博世的电扳手的接头,三个引脚只有右侧,就是负极对上的有引线。这个引脚应该是温控检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晚上仔细测试了三个引脚。
只有中间的引脚大概有和负极有大概2.5K上下的阻值。
另外看了一 ...

这个温控引脚在原装博世电池上,测试不到10K阻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测到是2.5K,我问的是你琢美能用的电池阻值是多少,然后对比你自己做的电池阻值是多少。按理说阻值一样,又没接触不良,就应该是可用的,没有其他的检测协议。

网友:
前面三个脚往外撬一点,接触不好也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