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自制冠簧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没有多余的245支架,如果可行就去嘉立创薅五个245支架。8mm高,剪成工字形,中间缠十几圈铜丝或者绕几层铜片镍片,让它起到弹性收缩作用,然后焊在一起。,通过的电流也不会小了。

网友:
若是皇冠还知道点,这“冠簧”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这种微动开关的拨片

网友A:
在当今的时代,用不着到处找代用品吧,直接买0.5mm厚的磷青铜片做多好,我的T12就是这样搞的,很可靠,也花不了几个钱,买一次,以后还可以做很多其它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当今的时代,用不着到处找代用品吧,直接买0.5mm厚的磷青铜片做多好,我的T12就是这样搞的,很可靠,也花 ...

做成什么样?

网友:
玩直流焊台 接触点一定要接触好 。

网友:
青铜片裁成长条,弯成П形即可,烙铁芯尾部有倒角或圆角,很容易插入的。也可以自己设计,只要材料弹性好,做出好插簧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

想在嘉立创白嫖几个245支架试试

网友C:
买不到的或者买太贵的才适合diy;或者买到的效果不好达不到预期的适合diy。楼主属于反向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的或者买太贵的才适合diy;或者买到的效果不好达不到预期的适合diy。楼主属于反向diy ...

你前面说“冠簧的那种,容易把国产头子橡胶圈卡掉。这种叉兼容比较高”,所以我想还有0.5的线和航插再做一个手柄,不要插拔换头了。那种叉看不到什么样子的,他也没回复我包邮的询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前面说“冠簧的那种,容易把国产头子橡胶圈卡掉。这种叉兼容比较高”,所以我想还有0.5的线和航插再做 ...

就是弯成叉形状的磷铜接触片,测了接触也很好。好像品牌的手柄都是那种结构。他家运费6元吧。多买几个应该能包邮

我自己用pvc做的手柄,很小巧好用,也是用黄铜片接触的,但是,如果温度调高了,会有点热,不适合长时间工作,所以又买了成品的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弯成叉形状的磷铜接触片,测了接触也很好。好像品牌的手柄都是那种结构。他家运费6元吧。多买几个应该 ...

没货了,被人都包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