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松下EZ7410 7411充电座

楼主(2025-07-24):
很久未发帖了不是遇到一些抬杠小白我也放懒了~

从对这个电池外壳到充电器打它主意已经很久了

去年画了外壳的外壳结果发现小黄鱼并不贵还有自带C口充电的
果断没有继续开发了
那么这电池蠢大的充电器,得来一发5V充电座吧
于是画板子,采用4056给单节锂充电,自行脑补最优秀的方案!
其实不然嘉立创上次还备下了10来颗4056
单节锂电充电电流控制在500~600mA也满足了

PCB没什么难度直接用冷压簧片引出
接着就外壳

外壳去掉以往的螺丝固定,无非就是让我撒点时间,

等待期先把外壳给打印了~~~

PCB到手焊接上电

ok这就搞定一大半了,装上亚克力导光棒扣上外壳完美

插上电池充电这个倒霉催的不充电,手里盘了一会发现负极焊片有点短,需要有点角度连接电池又是一波外壳改造,怎么延长呢?掏出祖传点焊机0.15镍片对折焊接完事。

上电池完美

剩下14片4056小黄鱼给消灭了挂着慢慢卖,销售到第7个一位名为pgoattxxxxx的用户反馈说不能用问
啥情况

这里让我有点懵了,为啥是红灯我压根就不用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就当时买家眼神不好吧,让买家试试是不是电池负极接触不到向内掰点。如果不是这问题还真只能给买家给退了

看到买家说能充了,心里还舒服点,连忙解释下3D打印材料这天气的热变形,结果买家就各种不痛快的了,

这有问题哪缺陷还负极铁片,铜焊片好不又给我红灯我都不想说了,直接退了吧少点麻烦,买家紧接着一句问题太大红灯里面融化了,这我就没法退了直接给我给弄残废,和买家BB了一会,不直接问他让我给出一个什么方案能满意,他直接给我说全额退款并付寄回邮费,怒了产品都被你给烧融化了还寄回个啥,
没答应他,让他直接走官方售后,买家要挟我说要发数码之家,心想好呀好呀我就喜欢数码之家,咱设计的玩意怕还是连连看吧。
我都不去管一个4056设置600mA你怎么给我吧塑料给融化的,用脑子想想要融化塑料没给个 10来瓦的功耗你给我融化个塑料试试,这玩意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功率只能是电池短路或者外部5V短路,

BB到这里你还不承认是你5V短路了吗,你都自己说没上电池变啥灯,(再次声明我没有红色发光二极管)空载不短路哪里来的能量去融化外壳,你是外星人么。
至于你说这样的东西还拿出来卖,我只能说你先吃萝卜,你别用就好了。
一个板子上两个电容、两个电阻、两个发光二极管、一个TP4056被你说的大天朝不该有这款芯片一样。
幼儿园小朋友我也给你说不明白。自己半桶水还要给我倒出来点,太恶心人了.
这位买家也是特能说,一点营养也不给,只知道长篇大论我怎样夺走了他的“贞操
一上午时间飞了一大半不说,有新产品继续发帖。

总结下:希望大家不论是小白还是老人给DIY一个和谐的环境,该交学费的交学费,该探讨的探讨,该白嫖的咱们还是得白嫖

网友:
一开始是橙灯不会变红,再是火机烧,最后又是短路,你狡辩的水准简直到了天际。这个当时给你充电器供电的黑色手机慢充,我现在给手机充电一切正常。你在咸鱼发视频搞个原装充电器比较,说别人的太大,谁给你自信觉得你打印的垃圾充电器很优秀的?你的发热元件在最底下5mm高度的狭窄缝隙里,上下紧贴塑料,四面密封,你认为这就是精致小巧了,装你妈的大瓣蒜。

网友:
发完整记录,让大伙看看这货嘴脸。也怪我当初轻信这货,7月6日发货,我9号收到后试了下亮绿灯,以为满电就签收了。导致这货百般狡辩耍赖,最后还在咸鱼追评还说平台判定我输了,实际是我签收后无法退货退款,就投诉他卖有严重安全隐患产品,平台让我24小时举证(见最后图),而我当初开箱也不可能拍视频,这货见我投诉他不成,好像他就有理了。

网友A:
你这个宝贝没有红色指示灯那他的有红色的就不是你的,还需要哔哔啥,肯定是用户的问题,楼主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TP4056充电芯片真便宜!不过她属于“模拟”串联降压,供电减电池电压多出来的电压乘电流就是她的发热功率,所以充电电流比较小,充电末期电流降低明显,发热比较大,输入电压范围很窄,一定要注意散热!。
还是建议“发烧友”用有电感的开关电源充电电路,输入电源适应宽,效率很高,发热很小,电流可以比较大,

网友:
这货又开始混淆是非了,说什么没插上电池就亮红灯,是我私自维修搞短路了,而在我给他这张连着黑色手机充电器的图的时候,我都没有打开底盖。在此之前我发现电池没电插上亮绿灯,就联系他,按他说的发现是负极接触不良,于是翘了一下负极极片,发现插上电池亮红灯,拔下再插又不行,就又翘了一下,再插上电池红灯,打算先充满电再说,可是充电2分钟不到就闻到塑料味,再联系他,就开始百般狡辩耍赖,什么橙色灯不会变红,什么刚才还好的,一说有瑕疵就出问题了,紧接着电池插反(他做这个的,难道不知道7410电池反了根本就插不进去?),然后说负极不会烧,起先是他主动提退货,接着大概是发现我已经签收了,就说退不了,还装大尾巴狼,让我到论坛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宝贝没有红色指示灯那他的有红色的就不是你的,还需要哔哔啥,肯定是用户的问题,楼主是不会有问题的 ...

他所说的橙色灯与我所说的红色灯没有那么大区别,里面真发热时就是红灯。我当时就拍照给他看了,帖子后面我有回复完整聊天记录截图,包括塑料外壳连同充电单元,后来他承认是他的货了啊,不过他换了个说法,说是我私自维修搞短路,然后烧负极发红光。

网友:
这货应该是在我发现他的充电器负极根本接触不到电池极片后,又来了个点焊机给负极接一段簧片的操作,换而言之,我可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他说他卖了几十个,还说发货前测试了3小时都是谎言。还让我垫什么香烟铝箔,我翘了极片后,发现只能当次接触到电池极片,拔下电池再插,又接触不到了,因为他用的极片比较厚毫无弹性。

网友:
这货撒谎成习惯,这帖子里我是第七个购买的,和我聊天记录里又是卖了几十一十八的,有种你把咸鱼动态打开,看看到底卖了几个!你负极接触不到电池极片,每次插电池前都要翘一下,你难道没发现,你就是诚信打算蒙一个算一个吧?还多少多少个,你就是吹牛不打草稿。

网友:
就这,还卖了几十十八的

网友:
这货当初设计完这个充电器后,一定非常自豪,还拍了个松下原装的作为对比,可能心里觉得松下产线的工程师是一群SB,不惜工本做这么大,还一点不方便。

网友:
这货很会混淆是非的,最早说到论坛发帖子的分明是他,这里倒成了买家要挟他要发数码之家了。

网友:
看完整聊天记录,最早说到论坛发帖的是卖家。

网友:
这货让我发帖不要掐头去尾,现在明白,这正是这货惯用的伎俩。

网友:
这是我平台投诉这货卖有安全隐患产品,因无法提供视频证据,平台判定投诉不成立。这货看见投诉不成立,开始混淆是非,后又追评说我私自维修短路,从联系他撬负极接触好亮红灯充电到闻到塑料味再拍融化图片给他,前后不到2分钟,没开底盖,还私自维修都来了,修泥马啊!

网友:
这孙子除了装B,还特能歪曲事实,闲鱼追评说别人小白不懂技术、没素质、阴险狡诈,再断章取义截几张图,说自己没闲工夫BB,让你有理讲不清无处说。

楼主:
  这帖子还是被买家给带歪了,还是要走向问候我老母,这是什么素质更别说营养了,发帖子也只要还是想讨论下设计的弊端,一觉醒来闲鱼又是买家追评,天天这么小循环太影响心情了,我也不愿意看了,每天吧时间浪费再这里实在太浪费光阴了。买家你要刷屏你刷吧我没法阻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4056充电芯片真便宜!不过她属于“模拟”串联降压,供电减电池电压多出来的电压乘电流就是她的发热功率, ...

感谢坛友的回复愿意看这长篇大论,我睡一觉起来自己都不愿意看了
供电减电池电压多出来的电压乘电流就是她的发热功率”,这个热功耗不足以
融化塑料。

在做产品前也做了相关充电芯片一些测试,在同等输出电流600mA下对比成本温度还是4056胜任。

这是IP2312我的layout

这款同步开关降压温度是不小的,主要温度来自于电感,在测试800mA输出的情况下输入=5V其芯片表面温度维持在50~70°范围,而进一步加大官方推荐的电感体积时温度有所改善,而在满载3A情况下测试该芯片温度已经触发温度保护几只自动降留到1.7A,满载3A情况下不加额外散热装置电感表面温度已达到惊人的97°没让他继续运行了。另外说一个SOP8其中一个脚输出3A

这种开关同步降压充电芯片我多应用于多电池容量并联大电流充电,这样满足充电速度以及电池的寿命。

而单节锂电池充电:应考虑其寿命和输出能量为标准,以降低充电电流其电池温度为目标获得良好的性能。

网友:
一会装技术帝,说你不懂技术搞短路了,就是你的问题;一会理屈词穷了,又装素质帝,随你怎么摆事实,不和你理论,就显得高一筹。孙子啊,你不去缅北搞诈骗实在太屈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