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一款高颜值高性价比随身风扇,到手升级改装

楼主:
随身风扇,我喜欢扇叶大的,吹着舒服,之前经常使用的是共田532S, 最近发现一款随身风扇,颜值很高,也是6寸风扇,某多价格25.86元,叠加多多果园5元券,好评返现后仅20.34元。
宣传参数:功率8.15W(应该虚标)   电池容量1800mah(应该虚标)  尺寸:手持6寸
实际使用感受:风力4档+1档模拟自然风,风力略小于532S但是噪音更小,吹起来更舒服,最大4档使用原装电池续航约90分钟,原装电池轻飘飘的估计低于1500mah

风扇优点: √颜值高  √价格便宜  √无刷电机   √6寸黄金尺寸   √这款7页风吹着舒服  √带底座

风扇缺点:×原装电池太拉胯容量不够  ×无电量显示   ×最大风力不够猛(但也够用了)

改装:
该风扇带18650电池座,电池采用可更换设计,非焊接,如果更换18650电池直接换上即可。
去掉多余的塑料,刚好能完美放入一节21700电池,本次换上几块钱便宜好用的亿纬锂能5000mah电池
风扇不带电量显示,充电采用4056 1A充电。所以需要加电量显示和扩充电电流。
刚好之前某多买了一些充电模块,0.6A充电,带比较准的电量显示,和4056模块一样,输入输出共地,所以直接并联在现在的主板上即可

附:隆重介绍某多买的超划算的充电模块【电量显示神器】
某多卖的充电模块,应该是电子烟主板,10个不到5元包邮,只有0.6A充电,之前到手后觉得鸡勒,0.6A能干嘛?
后来发现一个其他用途,就是作为电量显示使用,B+和B-连接到我们现在其他不带电量显示的电路中,就是一个现成的电量显示器,
模块有一个焊点,触摸即可显示百分比电量,虽说没有库仑计精准,但是比现在那些4级电量显示还是靠谱很多,关键是显示屏小,改装方便
这个模块输入输出共地,如果并联在其他共地的充电电路中,可以增加0.6A充电电流,也能显示充电百分比。

网友:
高颜值高性价比随身风扇

网友:
还能调挡不?

网友A:
电池不需要加保护板吗?

网友B:
好像是普通的霍尔无刷,功率应该严重虚标,这价格pdd有几款航模无刷

楼主:
可以调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普通的霍尔无刷,功率应该严重虚标,这价格pdd有几款航模无刷

是的,功率肯定虚标。航模无刷的扇叶直径太小了,吹着不舒服。这个是6寸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需要加保护板吗?

单电池就不加了   一般不会过冲   过放 也不存在   这个风扇电压太低就不能启动了,再说我也有电量显示

网友:
充电模块带电量显示看着不 错,挺实 用

网友C:
加二块板能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二块板能放下?

加了一块板,电感有点顶,我换了个位置

网友:
扇叶大,转速不高的话,噪音不会太大。

网友:
充电小板不错,回头撸几个

网友:
这个价格再改装就不太美丽了

网友:
就一普通玩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