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夏季高温跑高速 雨刮碰水加长管子改一下喷空调散热器效果真不错 冷气...

楼主:
夏季高温跑高速 雨刮碰水加长管子改一下喷空调散热器效果真不错 冷气...

网友:
汽车跑高速,空调散热绝对没问题的。只有市区开开停停空调才会散热没那么好。如果要改不要并雨刮电路,可以直接加个开关,单独控制水泵抽水,然后重新接一条水管到散热器前面,用雾化喷头就可以解决空调散热不好的问题。

网友:
感觉很好!动作不大,试试便知了

网友:
跑高速,风冷足够散热。
雨刮喷水泵,就那点水又有卵用。

网友:
跑高速了,好像散热就不是问题了,除非你堵车严重跑不动啊

网友:
主要是低速堵车空调散热会不会,速度起来了就没问题

网友:
以前工程用车都有这样操作,在水箱前面回个喷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