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图:空气开关如何拆开看看?

楼主(2025-07-24):
是从这一侧下手,用多粗的钻头?钻头材质有要求吗?

还是从这一侧下手,同样,用多粗的钻头?钻头材质有要求吗?

空气开关外壳常用的铆钉一般为 铝制或钢制实心铆钉,普通金属钻头(HSS高速钢钻头)

适用于铝制或软钢铆钉,常用尺寸为 3mm~5mm(与铆钉直径匹配或稍大),例如:4mm钻头(针对4mm铆钉)。

别忘记带护目镜

网友A:
这还用什么钻头啊 小螺丝刀搞几下就开了,空心的,以前拆过铜铆钉杆,你这是铝的更软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249-1-1.html

网友:
如果不想再装回来不要了,那就随便撬开就行了

网友:
用小平口螺丝刀顺着铆钉边慢慢敲起来一个一个来就行了

网友B:
哈哈,刚拆了好几个铝铆钉的空开,就是从2图那个钉头翻边处下钻,钻头粗细略小于铆钉位置的鱼眼坑的直径,钻掉铆钉翻边即可,不用伤到塑料,有的铆钉会随钻头打转,可以用东西顶住铆钉头部阻值跟转,能钻多少算多少。
在铆钉翻边基本钻掉后再用细铁杆顶出铆钉就OK。

网友:
电转透一下铆钉就打开了。。。谢谢分享

楼主:
你的积极意义是,你的留言,等于给本帖开光了
引来的大佬都是实战干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什么钻头啊  小螺丝刀搞几下就开了,空心的,以前拆过铜铆钉杆,你这是铝的更软了

https:// ...

拜读了你的帖子,留言询问,你拆开了吗?

猜测,这种全新铆钉,一头有帽,一头实心,冲压实心膨胀,对吗?

知道了原理,就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刚拆了好几个铝铆钉的空开,就是从2图那个钉头翻边处下钻,钻头粗细略小于铆钉位置的鱼眼坑的直径, ...

谢谢,非常具体的教程

网友C:
从第二图,也就是空心卯钉的卯处,稍钻几圈,用2mm钉子一顶就退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第二图,也就是空心卯钉的卯处,稍钻几圈,用2mm钉子一顶就退出去了。

你这就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谢谢!

网友:
直接撬开,整整铆钉还能再次利用。

网友D:
以前都是空心的薄铜管,剪刀插入转半圈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都是空心的薄铜管,剪刀插入转半圈就解决问题

你看看,这样的剪刀可以吗?

网友:
铝的,钻头随便钻

网友:
随便钻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着大老学习。

你太客气了,我发现了你的积极意义

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生命总会找到出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就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谢谢!

别客气,隨学随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可以钻,也可以用电磨,有合适的锥形磨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