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下水又堵住了,和S弯离地面太近是否有关系?

楼主:
S弯明显降低水流冲力,

而且排水PVC管口离地面有一定距离,导致下水管大部分平的,这更降低了水流冲力,

这种情况厨房下水是否特别容易堵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网友A:
我家的把这个弯去掉了,挺顺畅的

网友:
那个弯是防止臭气翻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把这个弯去掉了,挺顺畅的

怎么把弯去掉?

网友:
买以前那种适合你T字型

网友: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
S弯太细,,而且没有可以拆开的清理口,本身厨房油污重、杂质多,需要经常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