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耳机响一会就断掉,然后又会接上咋会事?

楼主(2025-07-24):
这个只有右耳的耳机,声音还不错,就是一会响一会不响,不响的时候有洞“咚”一声,停一会又响,不响时手机也不出声,这是耳机里的蓝牙故障还是声音放大部分故障?

网友A:
电池是不是不行了?声音一大了就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不是不行了?声音一大了就压降了

不是跟声音大小关联的,而是无规律间断~间断时间里,手机上画面不停顿喇叭也没声,说明蓝牙还在连接状态~之前有个耳机是自己掉线,期间手机会接着出声,需要重新连接耳机才能再响起来~这个却自己又响的,是工放不良?

网友:
扔吧,没你折腾的地方

网友:
解决了,说一声,有好几个这样的无规律停一下

网友:
排除耳机自身的故障原因之外,外界干扰也需要考虑一下,我之前出门经常会路过一个地方,只要从那里过去,蓝牙耳机大概率会断连,走过去之后蓝牙耳机又会恢复连接,可能那里有大功率的2.4G设备产生干扰了

网友:
说明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跟声音大小关联的,而是无规律间断~间断时间里,手机上画面不停顿喇叭也没声,说明蓝牙还在连接状态~ ...

这种耳机很多这样的。之前电子垃圾店买过,直接扔了。

网友:
是耳机电池饿死了。

网友:
我有个同款,应该是跟周围干扰有关系,户外强光下比较容易出现。

网友B:
肯定是耳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耳机问题

大概蓝牙部分要挂了吧,现在拆开取出了电池给电池发胖的另一耳机用了~结果发现这电池不是通常那种纽扣的而是小的可怜的小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