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80年代末的J0417数字式电容表

楼主(2025-07-24):
算得上古董了吧,最后一张图片50UF显示401是什么鬼?显示屏大,有点像某鱼上的钟控收音机,上图片了。
15B和8万表测不出470电容,100的电容又能测出,看来这个数字电容表是扯鬼的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50V,470UF,显示401UF没有问题啊,只是少了一丢丢容量,还不一定准确.

网友:
第一张图还以为拆出来了几个SDR内存呢

网友A:
50V470UF啊,电容耐压50V,容量470UF,电容放久了损失一部分显示401UF正常,难道你要想显示50V耐压?

网友:
满满的年代感,最后图片跟标识相差太大

网友B:
还有楼主的内存条好奇怪啊,DDR300居然有两个凹槽定位.......一开始还看错成DDR400了

网友:
内存条提金吧

网友C:
470uF的测量值401uF说明容量变小了,是不是电容放久了

网友D:
1993年读中专的时候做的毕业设计就是电容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uF的测量值401uF说明容量变小了,是不是电容放久了

电容8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的内存条好奇怪啊,DDR300居然有两个凹槽定位.......一开始还看错成DDR400了 ...

那个是DDR2的内存,KINGMA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V470UF啊,电容耐压50V,容量470UF,电容放久了损失一部分显示401UF正常,难道你要想显示50V耐压? ...

楼主可能不小心看错了,把50V看成50uF了

网友:
以前的东西还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的内存条好奇怪啊,DDR300居然有两个凹槽定位.......一开始还看错成DDR400了 ...

那是SDR内存条

网友:
电容老表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93年读中专的时候做的毕业设计就是电容表!

挺厉害呀!当时就能设计电容表了哈!

网友:
古董,竟然保存的这么好,看样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
有几十年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