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台灯、顶切钳、波士顿锂电池

楼主(2025-07-24):
这三样东东都是在论坛看到的,正好阳台需要一个小台灯,这个台灯大赞!
顶切钳也大赞,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等神器。
波士顿锂电池则看起来还不错,7块多点一个,倒是便宜,但具体咋样等后续使用再看。

楼主:
继续,波士顿锂电池是拆机的,有残留镍片方便上锡,用自制的大驴蹄子245烙铁头,焊电池神器,秒上锡。

网友:
这中,真正的一节更比两节强

网友:
顶切钳不错,实用。

网友:
好奇你那个送锡丝的小工具,和你用同款鼠标的路过。

网友:
这种形状的钳子还没用过。

网友:
这钳子是取有帽檐的钉,如图钉这类的吧

网友:
钳子好评哦

网友:
顶切钳也叫胡桃钳,修鞋的经常用来拔钉子

网友:
頂切钳,名字挺形象,能用到确实不错

网友:
波士顿锂电池不咋样,有漏液案例

网友:
拔钉子的顶切钳好大的一个!

网友:
那把平口钳子很不错的呢!

网友:
顶切钳是第一次见到,涨见识了

网友A:
拆机波士顿锂电池不知道库存多久了?

网友:
这电池不错,容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波士顿锂电池不知道库存多久了?

这个就不清楚了啊,反正是选拼多多销量最大那一家买的。小台灯用电少,用在这里性能应该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