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下面两种下水器,哪一种比较不容易堵塞?

楼主(2025-07-24):
各位家中用的是哪种下水器?

网友:
感觉第二种堵了容易解决!

网友:
第二种的S弯是软管加在S弯形状的壳子里形成的,便宜,用几年直接换,但感觉更容易堵。

网友:
第二种更好,,有存水弯防臭。

网友:
第一个堵了,一般人不好能,第二个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
各有优势,第二种金戒指丢不了

网友:
不在于形状,在于上面台盆有无过滤网

网友A:
2比较好,1容易到处跑水

网友B:
堵的一般都不是户内段,所以买那种基本都不会堵!

网友:
这么复杂通常是厨房用,对这种病态的追求简单事情复杂化的行为我很讨厌,纯属多余,U弯越多越容易堵而且容易产生臭味,还占地方,我直接扔了就一根管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比较好,1容易到处跑水

容易到处跑水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的一般都不是户内段,所以买那种基本都不会堵!

水冲下去速度慢,下面容易堆积油脂,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要疏通管道?

网友:
都会堵,差不多就换一个

网友C:
第一种已经比较少见了,使用比较多的是第二种,易购,有存水弯可以防臭,以后维修更换很方便。

网友:
出水不畅都会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已经比较少见了,使用比较多的是第二种,易购,有存水弯可以防臭,以后维修更换很方便。 ...

第一种是新出的

网友:
第二种更好

网友:
第一种没有存水弯,如何防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