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山拆解:前段时间帮同事清理电脑积灰,又不小心断了电脑城财路

楼主(2025-07-24):
如题,一个库存贴,准确说应该是上个月末的时候

一同事扛了台台式机的机箱过来,说是蓝屏不工作了,给领导汇报了,让自己联系电脑城(因为单位IT人员在忙着整理机房等工作),然后找到我问看看能不能先给看看。
有拆有装的活,我喜欢折腾,那就接过来看看呗。

首先想到的就是蓝屏可能是硬件故障,或者大家都懂的原因——太久没有清灰或者散热器等故障,导致频繁死机或重启。
尤其是问过该同事,说不知道电脑还要清理灰尘,那大概率就是这个点。

于是,开盖,随意找了把十字螺丝刀,把侧板打开。

我的个娘啊,这里面可是蓬头垢面的模样,预计几年没有打理过。

先把两条内存条取下来,不管是不是可能金手指也氧化,把机箱内部清理干净是第一任务,后面晾干了再安装内存嘛。

看看里面的积灰吧,到处都是厚厚一层,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电脑的散热怎么可能充分与足够呢,不短路或者烧坏配件已经算运气不错了。

机箱电源的牌子没听过,倒是绿色的叶片看着很亮眼啊。。。不过,这灰尘满面的影响观瞻,清理,统统的清理(把主要部位打点干净)

CPU风扇也是重灾区,拆掉卡扣,取下散热器,上面的硅脂也挥发得差不多了(不过俺没有存货,所以没有把硅脂全部刮掉)

稍微吹扫了一下,似乎好多了

内里的其它部位也该用刷子、或者布子都给我处理处理。看着清爽了很多嘛

然后放到阳光下配合风扇吹了十多二十分钟,感觉基本干透了,准备通电——
还好,一次点亮,这CPU风扇还带蓝光LED的呢,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光污染,不要也罢。

再次关机,把键盘、鼠标接好,重新点亮,顺利进入系统界面,输入密码,进入桌面。

之后跟同事说要注意半年或一年清理一下,不然机器还是会有各种奇怪的表现。
然后他们那边办公室海拔较高,灰尘不大而且空调经常开启,可以把侧面板取下来,加强散热。。。

时至今日,又过去了差不多一个月,貌似没有听到那位同事说电脑死机的情况,看来基本对症下药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灰多了点  但也正常   很多电脑拆开都是一层   主要原因可能是内存金手指问题

网友:
单位现场的机器机乎全是这样

网友A:
直接水洗主板,可能会干净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水洗主板,可能会干净很多!

当时我还真有这想法,直接拿去淋浴室,用喷头加压上,哇哈哈。。。

网友B:
这种活少碰,我电脑风扇异响都是直接售后送修要发票报账,跟公司资产挂钩的能走正式流程就走正式流程

网友C:
我估计这电脑用着有点卡。

网友:
小心破坏灰电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这电脑用着有点卡。

差不多十年前的机器,用来文档还可以的,多媒体就别想了。。。办公而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活少碰,我电脑风扇异响都是直接售后送修要发票报账,跟公司资产挂钩的能走正式流程就走正式流程 ...

有道理,下次把这活还是丢回IT的人员去干,我抽空拍照就好

网友D:
捂好嘴鼻,打开鼓风机电源,开吹,满屋灰尘,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捂好嘴鼻,打开鼓风机电源,开吹,满屋灰尘,收工

本来还想戴N95上场,吹灰的时候已经把男厕所附近区域搞得四处飞灰了,嘿嘿嘿嘿

网友:
小山又来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还想戴N95上场,吹灰的时候已经把男厕所附近区域搞得四处飞灰了,嘿嘿嘿嘿 ...

我都是拉个延长线到过道外面,楼道口处吹,不然会要命的

网友:
  鼓风机吹一下就行了  ……

网友:
公司办公用机,要求不高,,也应该收费。,,,谢谢分享

网友:
相对于主板,硬盘表面不应该这么干净啊,是换过硬盘没多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水洗主板,可能会干净很多!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活少碰,我电脑风扇异响都是直接售后送修要发票报账,跟公司资产挂钩的能走正式流程就走正式流程 ...

这才是正解,公司的电脑犯不着自己动手,搞好了没功劳,搞坏了骂的一头包

网友:
大功率除尘器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