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带电的电池,给饿死的电池激活吗?

楼主(2025-07-24):
以前有维修电源,饿死的电池,百分百能激活。我就没碰到过不能激活的。

现在手上没有维修电源。我想,能不能直接用一个电池,充电到3.8V左右,然后,把正极接饿死电池的正极,负极接负极。能激活吗

网友:
手上有道具你不正好可以测试下。

网友:
去试试,看一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去试试,看一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一定要捏紧接触点,这样一旦烫手就会条件反射松开,嗯,真机智

网友:
锂电池有一些是安全阀动作了,没法激活的,顶回安全阀可以正常充电输出,但是有安全隐患

网友:
小电池没问题,大电池没试过,如果是动力电池要小心为好

网友:
并一个电池可以的,得跨过保护板

网友:
没问题的。我经常这样干。小的锂电池尤其是软包的,放心搞。

网友:
串个5Ω电阻比较好

网友:
应急可以的注意电池温度

网友:
我就经常这样并联激活,因为以前经常去废品站,捡很多乱七八糟的电子垃圾,内部电池基本都没电,就找个有电的18650并联几十秒,基本都能激活。

网友A:
可以试试,估计要长时间

网友B:
这样好的电池是不是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的电池是不是容易坏?

不会的,只是充进去电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估计要长时间

之前用维修电源,20秒30秒就能激活一颗电池的。只要是饿死的都能激活的

网友:
所谓饿死能激活的,都是保护板动作关闭输出。
所以这种激活,只要给电池充电,保护板就会打开,一般电芯电压高于3V就会一直提供输出,表现为“激活了”

网友:
这种早点扔了吧,安全隐患大

网友:
试过才知道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