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得力GQ405过塑机

楼主(2025-07-24):
假期给孩子们热封点卡片,买了个得力热塑机,拆开看看,原理与结构很简单,减速电机+压滚轮+ptc

50块钱的机器,还是挺实用的。又给孩子们热封了40本教材,一本50页。一本教材成本5块钱

网友:
所有前要先预热吧

网友:
这玩意封照片最合适,能延长照片寿命。

网友:
这个本身就没有多少科技含量,控制好温度就行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好用就行。

网友:
得力的办公用品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好玩,多少钱入的?

网友:
50块太便宜了。

网友:
280瓦功率不小啊

网友:
PTC的,控制系统就简单了,还实用。

网友:
家里有一台盆景的,没拆过

网友:
多少钱入手

网友:
得力的产品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是用来封照片之类的,用前设定温度,预热。现在照片几乎没有了,都是电子版照片了,塑封机也就吃灰了。

网友:
额,好简单啊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
原理与结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