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谁没有几个炸鸡发黑的电源,航嘉代工的OPPO 5V/4A,无法利旧咯

楼主(2025-07-24):
如题,以前雨天路上捡到的,彻底晾晒干后也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年某次正准备拿出使用,插到插排上就听到BOOM的一声,完犊子了。。。

一直丢在废件盒里没拆,那最近有点空,嘎掉看看。

OPPO HK0504,外壳的后部已经被强拆掉了,今天就看内里的设计。

说实话,用料堆得蛮猛的,就是空间太紧凑了,三块PCB板用硬针焊接的方式排列,内部空间剩余无几,而且也涂了大面积的704胶,拆起来不是很顺手,所以暴力手撕即可。

最黑的区域就是靠近磁环线圈的位置,碳一样。。。用手一掰就脱落了。

貌似留着也没啥用,最后留下次级输出到USB A口的一段,当个母座。
其它可以完全丢垃圾桶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充电器坏了不要扔,留着拆件也是极好的

网友:
只要出现炸鸡发黑的电源,就是一个字,扔

网友A:
把那两只固态电容应该留下,当备件不错的。

网友:
航嘉代工的原配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炸的真够惨烈啊

网友:
看小山来拆解。

网友:
明显内部有水引起的炸机

网友:
电源看着不错,如果外壳做大一些,里面的空间不要这么密集,电源的使用寿命应该会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两只固态电容应该留下,当备件不错的。

没错,两只固态电容丢了可惜,留着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网友:
家里还有几个坏的,没有拆

网友:
用料很扎实,修好了再用。

网友:
应该是 交流部分 那个共轭线圈断 ,或短路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拿来给电子秤改锂电用了,毕竟5V4A平常用不到

网友:
航嘉的用料和做工都还在线

网友:
留着拆件也是极好的

网友:
我刚买了这个5v4a充电头,只不过是扁款,还在路上到手测测看质量。因为我很不喜欢快充,毕竟大功率大电流伤电池,一般手机电池6ah,按照最佳充放电0.5c来看,最有利于电池寿命的就是3A左右的充电电流,对于3-4v的电池,也就是充电功率在10w左右,俗称5v2a,所以用5v2a头子给手机充电是最有利于电池寿命的,但是吧,人家5v2a头子总功率就10w,你一上来直接把功率拉满,头子滚烫,纹波也高,有安全隐患,因此就需要余量高的5v头子,所以oppo这个5v4a头子就成了最佳选择,功率用一半余量一半,对手机和头子都好。

网友:
航嘉出品必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