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个人对固态优盘主控板设计的一点粗浅建议

楼主(2025-07-24):
先说一下自己经历的事情

上图中,是2246xt+asm1153E G2板型的固态优盘板,算是早期用的比较多的一款固态优盘主控板。

经过这几年自己制作及维修同款方案的经历,发现这款板子,比较容易出现主控虚焊的毛病。具体虚焊的点,主要是主控边上的一些点

大概就是上图中,鄙人圈出来的这几个区域。

今天又维修了一例同款主控板的案例,症状是上电认桥,但不出盘,短接也不认,明显就是没认46xt主控。然后拆下主控的一瞬间,立马就找到了问题,又是主控虚焊,重植主控后,上电直接出盘,数据都在。

然后本人思考了下,这款主控板容易虚焊的原因,总结下来,大概两点。

1、主控离U头太近,在长时间使用中,多次插拔U头(非绝对垂直插拔),可能会导致U头附近PCB的微量形变,时间一长,就可能会导致主控虚焊。针对这一点,希望pcb设计者在设计板子时,能将主控设计的离U头远一些。

2、焊盘过小也容易导致主控虚焊,这个容易理解,所以希望焊盘适当地大一些。

以上两点,如果有道理希望大佬们采纳,如果没道理,就当鄙人吐个槽。

网友:
感谢大佬的经验分享,有类似情况也得去看看主控问题

网友:
板子加厚呢?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楼主:
板子也未必是越厚越好吧,板子质量好像要看工艺及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也未必是越厚越好吧,板子质量好像要看工艺及材质

这就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点在双贴的G2版型上无法实现,你可试试单贴的46XT G2或 中长板 长板。
第二点焊盘过小是为了降低打板成本方便走线,主控植锡尽量选择厚一点的钢网可以减小虚焊机率

网友B:
大侠。。
什么时候出个固态跟U盘数据恢复相关的文章。
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数据要怎么恢复,或神来了都恢复不了。

网友:
经验学习啦,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
什么时候出个固态跟U盘数据恢复相关的文章。
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数据要怎么恢复,或神来了都恢复 ...

这我来不了。
数据恢复需要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专业的设备,我这种非专业玩家都踏不进门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点在双贴的G2版型上无法实现,你可试试单贴的46XT G2或 中长板 长板。
第二点焊盘过小是为了降低 ...

中长板接触到的靠近U头的桥接虚焊的比较多,感觉还是温度太热了……固态U这玩意儿本身就是个畸形的产物。

网友C:
会不会是 高温锡温度高PCB变形  用中温会不会好些

网友:
固态硬盘恢复数据要看天意,有时候用普通的恢复工具就能恢复,有时候专门吃这碗饭的人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 高温锡温度高PCB变形  用中温会不会好些

高温锡意思是熔点高,并不是温度高。这个虚焊跟锡的熔点无关,在外力面前,没区别。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的人

网友:
是不是用了低温锡膏焊接

网友D:
u头和pcb采用排线连接

网友:
大神的建议非常好,我很赞同。这是实践出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u头和pcb采用排线连接

倒不用搞这么复杂,其实只要U头离主控或焊点密集的IC远一些,就大大降低虚焊几率

网友E:
我个人觉得,这个板型,温控不好控制,太热了,46XT用的都是老制程的闪存,本身也是个高温源,CNC的外壳根本压不住,读写几十G以上,必须上风扇。固态U盘我也有好几个。各种板型也有,稍好些3111和59XT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觉得,这个板型,温控不好控制,太热了,46XT用的都是老制程的闪存,本身也是个高温源,CNC的外壳根 ...

G2板型的固态优盘,我感觉做单贴没问题,做双贴可靠性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