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分析求助!Z46,Q3器件主要起什么作用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5-07-24):
哪位大佬帮忙分析下这个原理图中的Z46,Q3器件主要起什么作用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

网友A:
用bing 分析了一下

在这个电路原理图中,Z46(一个15V稳压管)和Q3(MMBT456L晶体管)共同构成了一个电压检测和控制电路的小模块,以下是它们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 Z46(15V稳压管)的作用

电压钳位保护:Z46是一只稳压管(Zener Diode),当电压超过15V时会开始导通,从而将电压稳定在15V附近。
基准电压源:Z46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参考电压,可以用来控制后级电路的导通状态(比如控制晶体管Q3的工作)。
?? Q3(MMBT456L 晶体管)的作用与工作原理

工作模式:Q3是一个NPN型晶体管,通常在开关电路或放大电路中使用。
控制逻辑:
当Z46稳压导通,说明电源电压已经超过了15V;
此时稳压管两端维持15V电压,并将这一电压作为基准;
如果这个电压被加在Q3的基极合适的偏置电路上,Q3将导通;
Q3导通后,从集电极到发射极形成电流通路,进而影响或控制其他电路部分的通断或行为。
?? 综合作用小结

Z46 和 Q3 配合可以起到以下功能:

? 过压保护:防止后级电路因电压过高而损坏;
? 电压监测触发:当输入电压达到某个设定值(15V)时触发Q3导通,从而控制系统的某个动作;
? 逻辑判断组件:在电源电压达到预期范围时,用Z46和Q3实现电压状态逻辑的转换。

网友:
维修思路与时俱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bing 分析了一下

在这个电路原理图中,Z46(一个15V稳压管)和Q3(MMBT456L晶体管)共同构成了一个电 ...

输入12,6v时,z46?

网友B:
Z46保护Q2栅极
Q3与D6组成了差分比较,实现防止电压倒灌问题,当倒灌时,让Q2截止。

分析后发现触发电压需要1.5V,所以这部分电路存在问题,需要修改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bing 分析了一下

在这个电路原理图中,Z46(一个15V稳压管)和Q3(MMBT456L晶体管)共同构成了一个电 ...

Q3不是PNP结构吗?

网友:
点进来看看大佬怎么回答的

网友A:
AI的回答没仔细看,有时候AI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的回答没仔细看,有时候AI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我开始也用AI去分析了,感觉分析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Z46保护Q2栅极
Q3与D6组成了差分比较,实现防止电压倒灌问题,当倒灌时,让Q2截止。

这个电路已经量产了,我是新来的看不懂,所以想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下原理

网友:
Q3是短路或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已经量产了,我是新来的看不懂,所以想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下原理 ...

量产不代表好用,从结构看就是防倒灌的,原理分析后发现需要1.xV电压才能工作,明显是不对的,正常则为误差比较,发生不平衡时就会输出。

现在的电路参数仅仅没有防倒灌功能而已,不影响输出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