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入手一把虎口扳手,可以快速退出来拧当棘轮

楼主(2025-07-24):
淘宝上无意间看到的,是那个我爱发明里面那个发明自紧扳手的人发明的,三点受力,可以快速退出来拧,当棘轮。不贵,二十几块钱一把,最小5mm,最大40mm,感觉还是可以,还没拿去现场测试,家里试了一下,确实是快速活动扳手。比传统的快,不用取出来在对齐。

网友:
用点力看会不会断。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除非钢很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除非钢很优秀

是那个我爱发明里面那个扳手发明人的旗舰店买的,应该没有这么水吧?等两天去拧个大螺丝试一试

网友:
不叫发明,瞎改

网友:
感觉没方便多少,六角对边半个边吃力,用力稍大会打滑。看标题以为多么了不起呢,就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我爱发明里面那个扳手发明人的旗舰店买的,应该没有这么水吧?等两天去拧个大螺丝试一试 ...

没有最水,只有更水。

网友:
实测拧一下就行了,我物理不太好,受力分析了一波,感觉并不支持矿量啊,稍微有点矿量,且受力方向自带扩大矿量,是我绝对不会买

网友:
很容易把螺母搞废。。。

网友:
想当然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我爱发明里面那个扳手发明人的旗舰店买的,应该没有这么水吧?等两天去拧个大螺丝试一试 ...

材质为王的东西看模样难以下结论~之前买了个组合工具包,里面一个10厘米长的活扳子,非常漂亮,可是那玩意甭说拧螺丝,就算用手指掰一下整个板子就弯成90度了~可能漏做热处理了吗?

网友:
正常活动扳手都会打滑,这个可想而知。

网友:
接触面小,卡不紧,易打滑,坏螺母

楼主:
今天来现场测试了一下,还可以,主要是要求螺丝那边硬度要强,这个扳手硬度也强,用起来还不错。这么大的螺母松紧完全没问题,也没有损伤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来现场测试了一下,还可以,主要是要求螺丝那边硬度要强,这个扳手硬度也强,用起来还不错。这么大的螺 ...

用普通活扳手肯定比它好,不过你的这个也不算亏,因为好坏都要经历过才算完美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活扳手肯定比它好,不过你的这个也不算亏,因为好坏都要经历过才算完美人生。 ...

他的优点是相当于棘轮,有快退功能,普通扳手拧螺丝要插进去动一下拔出来,又插,使用这个就不用,插进去稍微出来点点就可以连续拧螺丝

网友C:
接触面积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优点是相当于棘轮,有快退功能,普通扳手拧螺丝要插进去动一下拔出来,又插,使用这个就不用,插进去 ...

即使你把它当棘轮扳手用,撑死了也就相当于6个齿的棘轮扳手,绝大多数情况下耍不开的,正经的棘轮扳手有几十个齿,肯定比它好用。不过买了就买了吧,必要的学费还是要交的,这事就算过去了,估计你这辈子也不会再买第二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面积小呀!!!

硬度高,在特殊场合用起来还可以,特别是狭小空间,用来紧这种弹簧,爽歪歪,特殊用途

网友:
看似什么都行其实什么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