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磁轴键盘拆解

楼主(2025-07-24):
帮朋友拆一把,说是订制的磁轴键盘,也没看出所以然来,还得去查一下资料哈,大家一起看看就好

等有空了再发复杂一点的图文,这边子在搞钱,时间不够。

网友A:
磁轴是什么玩意?难道用的是霍尔开关?

网友:
搞这个东西太费神了。

网友:
有点像磁吸开关    到底是磁吸  还是霍尔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这两个响应速度应该不快

网友:
又是黑色电路板

网友:
跟光轴有点类似的

网友:
看起来挺高端的

网友:
这个东西太费神了

网友:
为什么我觉得薄膜的打字比机械的手感要好呢

网友:
见到真面目了

网友:
没有看见霍尔传感器,是磁轴键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轴是什么玩意?难道用的是霍尔开关?

你说的那个太高级了,成本高,价格贵,这个简单,靠磁铁把里面的铁片吸下来导通,类似电磁阀~继电器,之类的,只不过不是电吸合,是你手按下去磁铁吸合

网友:
原来里边长这个样

网友:
第一次见磁轴的

网友:
导通方式可以想出很多,于是就有了光轴、磁轴等。

网友:
磁轴是现在搞的比较新的一个轴。

网友:
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到磁控传感器在哪,我只能猜测丝印LEDXX的要么是磁控传感器要么是光电传感器,别说,这要是用线性霍尔传感器,还真能实现轻推wa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