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盒子] 斐讯盒子N1 T1通用刷机包(可救砖)

楼主(2025-07-24):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软件 一打开软件 一文件 一导入烧录包 一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先默认去掉(如不识别或进度条不走再打勾刷机)一点击【开始】盒子接电源线 一电源关闭 一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一保持短接 一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一通电开机。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如需短接,有准备晶晨短接神器最佳,没有的话里面或者百度找短接点示意图。
刷机完毕后,请进入设置恢复一次出厂;

打包地址:
分享文件:12《斐讯盒子N1/T1》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OOBzR9_J_h2g2ld8O9wELL2A1
提取码:8kbn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迅雷,查看更方便

网友:
恩山去找吧

网友:
N1当机顶盒六七年了,一直好用

网友:
用短接神器可以不用拆机的。

网友(2025-11-06):
请问大哥们,N1能刷安卓10以上的原生系统 么?

网友:
T1除了发热量大一点,其他都还好。

网友:
我的盒子老死机,刷这个不知道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