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曾经天籁般的MIDI歌者,雅马哈YMF724声卡播放测试,欢迎大家一起寻回旧梦

楼主(2025-07-25):
YMF-724是90年代末期雅马哈推出的一款PCI声卡,属于便宜又大碗的那种,当年声卡的另外几个头部厂家还有创新(声霸)、Roland、Analog Devices、傲锐Aureal等等。
YMF724在当时是一款合成MIDI非常好的一款声卡,YMF-724支持最大6MB音色库和192复音的合成器,所以播放MIDI(在当时)非常好听。YMF724芯片自身提供了85db左右的信噪比,因为支持SB Link功能,所以在DOS下兼容性也不错,我这张YMF724还支持SPDIF OUT功能(不是所有的724声卡都有SPDIF)。

YMF724主控

接口从左至右分别是摇杆接口、麦克风接口、LineIn、AudioOut和SPDIF

板上还有一些排针的输出

声卡有跳线,可以选择是LineOut还是SPK OUT

好多年没有用YMF的声卡听过MIDI了,来怀旧一下吧,组了一台比较新的电脑来运行724声卡,865PE+Pentium4 2.66Ghz+1GB DDR400,照理说应该搭建一套PentiumMMX或者PentiumII的电脑更适合,但那些板卡大都压在箱子底下不好拿出来,所以凑合用这台Pentium4跑个龙套吧

播放MIDI用的是雅马哈的XGPlayer,然后用第三方的录音工具直接内录音频,再转成MP4上传。一共录了9个音频,放上来大家一起欣赏,如果能说出全部9个音频的名称,第一位答对的坛友送上30家元的奖励金,我当前的权限在一层上最多只能加30家元,莫要嫌少啊

以下音频播放注意音量

1#录音

2#录音

3#录音

4#录音

5#录音

6#录音

7#录音

8#录音

9#录音(这个不是MIDI,是原生的WAV转AAC)

一共9个音频,你能猜对几个呢?

EOF

网友:
不知道,色胆包天了

网友A:
1.《蜀山》--林坤信
2.
3.电影007的音乐
4.哆啦A梦主题曲
5.游戏“魂斗罗”音乐
6.蓝色的多瑙河
7.
8.我心永恒
9.

网友:
小日本当年的芯片够厉害

网友B:
想不到船长还是个音乐发骚友

网友C:
PCI插槽消失,我的一个数字卡都废了

网友D:
当年很经典的PCI声卡,用来玩仙剑一和帝国时代一感觉很震撼!不过由于销售太过火爆!还出过一批山寨货,好像区别就在YMF-724这个标识上!
下面是当时电脑杂志上的辩伪文章:

通过分析芯片上的标号信息也可以正确的辨别真伪。YAMAHA的声卡芯片编号前缀为“YMF”,所以看到芯片上直接印有“YAMAHA 724、YAMAHA 734”或者“YMH 724、YMH 734”字样的肯定就是假的。724系列芯片共有B、C、E、F等几个版本。B、C版在设计上有缺陷,造成了DDMA功能和BX主板兼容性上有问题,而YMF-724E、F版则修正了以上两点BUG,可以放心使用。如果芯片上的编号超过“YMF724F-V”,可以肯定遇到了假货。此外,有些假冒的YAMAHA芯片为了掩饰自己的假冒本质,还在芯片上刻印了“MADE IN JAPAN”,这也是一条证据,因为真的芯片上只有“JAPAN”的字样。

网友E:
这是大闹天宫的猴哥吗,猴哥你变了,变得现实了,玉帝该加封你驸马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蜀山》--林坤信
2.
3.电影007的音乐

第三个   碟中谍吧

网友:
我还留着黄色电容的帝盟S90以及山寨s100呢

网友:
现在的win10系统还有驱动吗?这个装上能用吗?

网友:
手里还有4张声卡,雅马哈,帝盟,创新都有。

网友:
这周又修不好一块g41,一块p45,然后仓库找个h81发现电源坏,拿个好电源组合一下给他了。
至于楼主。。。他那些玩意儿都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蜀山》--林坤信
2.
3.电影007的音乐

7应该是金庸群侠传里的,听着像重新编排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蜀山》--林坤信
2.
3.电影007的音乐

有对的,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船长还是个音乐发骚友

烧还算不上,仅是略知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插槽消失,我的一个数字卡都废了

没办法,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年PCI也是相当先进的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很经典的PCI声卡,用来玩仙剑一和帝国时代一感觉很震撼!不过由于销售太过火爆!还出过 ...

假的雅马哈声卡还出过734,一般都是用ALS4000、ALS300、FM801这些低端货冒充的,雅马哈官方根本就没有734这个型号

当初买了724的声卡,就是为了MIDI去的,听MIDI真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大闹天宫的猴哥吗,猴哥你变了,变得现实了,玉帝该加封你驸马温!!! ...

我怎么发个MIDI就变了呢,取经路上没说不准听MIDI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