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只18650摇得响,拆了看看

楼主(2025-07-25):
一只不知道买什么送的18650,用手摇居然有响动,拆了看看
先称一下,手头2000mah的18650一般43-45g,这个真的轻

开始拆

看看果体

放掉电才敢继续

还蛮难拆了

看看,以为中间是一颗14500,结果失望了,居然空的,怎么可能重

拆完,包好扔有毒有害桶

网友A:
竟然不是沙子响声

网友:
能晃动,说明多半是正极或者负极焊接点脱落了,毕竟对于这类廉价电池,就给你焊个极小的点,而且就引出一根细细的极耳。

网友:
能响,我以为是沙子,结果还是真电池。

网友B:
按重量最多1200mah

网友:
既然不是沙子,那是什么在响呢?

网友:
是空的,没有配重。很少见

网友:
偷工减料的山寨电池

网友:
这个不是沙子都算是良心了。

网友:
山寨何时了

网友:
拆的不彻底

网友C:
18650的钢壳,塞了个14500的卷绕层……
我拆过一些,质量好的卷绕紧密,长度满足,所以重些;
质量差的卷绕得很松,有的长度不足里面很大一截的空,所以轻。

楼主:
有气味,怕中毒,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的钢壳,塞了个14500的卷绕层……
我拆过一些,质量好的卷绕紧密,长度满足,所以重些;
质量差的卷绕 ...

专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重量最多1200mah

实际没有1200,只有700-800

网友:
响动难不成有配重,称重看虚标大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是沙子响声

看到标题的第一感觉也是认为里面是沙子,看了拆解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电池里面居然是空的。

网友:
日常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