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有人玩过 。新能源车 充电器吗?

楼主:
大家好。有人玩过 。新能源车  充电器吗?

不是充电桩。。。。是充电器。。。好像是放在车里的那种。。

网友:
放在车里的那种应是模块化的,灌胶的,一般都是4S店人玩,,

网友:
新能源车充电器真没见过

网友:
我表弟的那台荣威就有个车载充电器,就是充电枪后面带一个控制器,但我没拆开过。

网友:
四儿子才不玩呢,他们就是换换换。

网友:
随车充和交流桩原理一样的,网上有模块卖,估计安规过不了吧,几十块钱。就一通讯加上继电器

网友:
之前有人拆过,其实就是一个转换头,真正的充电模块控制器在车子里面呢。

网友:
没完过,可否来张图看看

网友:
不会也是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
正在用,是一个最简单的,拆开看了,就是一把充电枪枪头里带了个通信模块

网友:
论坛玩的人太多了。

楼主:
早上好///谢谢楼上的老师们。。。车子里面的充电器/有100伏左右。电流估计有30A左右。有自动保护功能。过压过流以及热保护。。。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