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小山拆解:把前前东家给的纽曼500G移动硬盘盒卸了,看看究竟有点啥内容

楼主(2025-07-25):
前前东家公司,某次年会还是论坛的纪念品,500G的纽曼牌子移动硬盘盒,原来还有包装盒和说明书的,差不多十年时间,只剩下本体与一条挪用的数据线了。

最初想留着自己用,后来家里领导拷贝一些工作资料,给了她,不过她也抱怨说有时接口不是很稳,用着用着就断线,需要用手去捣鼓两下。

以前也对接口补焊过,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小侄女打灯笼——照舅”,那这次就拆出来,等我TB买的新盒子到了换过去得了。

品牌:纽曼(Newsmy)

接口:USB3.1(反正就是旁边带个小尾巴扁口)

拆外壳随意找了把一字螺丝刀,从边缘开干

卡扣还不少,注意慢慢操作就好

开盖咯,露出庐山真面目——一块PCB,一块2.5寸机械硬盘

硬盘品牌是希捷,家里还有另外一个1TB的移动硬盘盒也是希捷的(那个主要用来存小家伙们成长过程中的照片与视频,也放了好几百GB了)。

分离开硬盘与PCB板

看看这块板子,USB3.1的母座以前简单补焊过,所以有点痕迹,不好用那就直接换掉整个硬盘盒子(反正白菜价的也很多,够用就行)
就不分析啥主控芯片与方案了,各位大师比我都懂,我就学习看看。

硬盘先留着,等我买的新盒子(USB A➡ TYPE C接口)到了,就放进去试试。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冷存储还是不错的。经常断线可能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存储还是不错的。经常断线可能是供电不足。

不是,就是接口那里的问题,使劲怼着就能识别与工作,但是补焊过问题还存在,已经不能忍受了,毕竟不可能每一次都用手顶住呀

网友:
这个板子画得不好,SATA线2组没一致,可能速度会慢,或COPy大几G数据会掉线,这是我当年的专业哈。

网友B:
这种2.5寸的机械盘,不用独立供电也能稳定运行,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运行不稳定,考虑接口松动或者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小山拆解,哦也。

网友:
硬盘盒用的时间不短了,换新的省事儿

网友:
就是PCB加机械硬盘,会不会易损坏?

网友:
有个一样的,几年不用,翻出来敲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2.5寸的机械盘,不用独立供电也能稳定运行,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运行不稳定,考虑接口松动或者数据线 ...

应该是这个牌子的硬盘盒设计与工控不到位,怪不得机械硬盘。
我手上还有差不多二十年前的其它品牌,比如用MINI USB数据线的160G 飚王(SSK)及一个用1394火线接口的更古董20G移动硬盘,但是接上数据线依然可以嗷嗷地拷贝与记录

网友:
这东西都便宜,不是当年的高价了,不好用换掉就是了。

网友:
有故事就值钱了

网友:
故事值钱,哈哈

网友:
USB3还可以了

网友:
昨日黄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接口那里的问题,使劲怼着就能识别与工作,但是补焊过问题还存在,已经不能忍受了,毕竟不可能 ...
如果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要不试试换母座?

网友:
机械硬盘长时间存数据不错,比固态硬盘可靠。

网友:
机械硬盘最大问题就是启动电流大,工作电流也大,经常识别不到硬盘

网友:
以前跟风买的裴讯硬盘盒一年用不了2次

网友:
还是机械耐用,就怕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