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个磁带随身听机芯搞不定了,求助!

楼主(2025-07-25):
最近公司闲,咸鱼10元收个机芯来玩,看是玩不动了,求助。几个问题:

1、磁头固定在一块铁板之上,铁板不能随按键动单,磁头无法靠近磁带。
2、磁带看尺寸和小磁带差不多,结果完全不靠谱,磁带供带和收带不能匹配。
3、磁头和磁带不能靠近,磁感应。无法完成
4、机芯没有主导轴。
敬请搞手指导,谢谢!
请问这是个什么机芯?有人见过吗?

网友A:
看起来你用的磁带规格跟机芯使用的规格不同。

网友:
这个单放机芯,还是单声道,扔了吧,去废品站捡个录放机芯。

网友:
主导轴没有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用的磁带规格跟机芯使用的规格不同。

是的,我看是磁带规格不对,我只有两种规格的磁带,两种都不对。

可能我玩不动这个机芯了(*^^*)

网友B:
转动轮上没有平常常见的皮带,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轮上没有平常常见的皮带,是不是这个原因。

是缺皮带,但是,看这样子加上皮带也没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缺皮带,但是,看这样子加上皮带也没啥用

感觉磁带尺寸与机芯也不匹配,换一个尺寸不一样的磁带看看

网友:
真喜欢磁带就玩开盘

网友:
磁带不匹配

网友:
这机芯有点老啊,外观

网友:
大磁带上都有个压带轮还有个导轮,这个靠什么控制磁带行进速度呢

楼主:
可能找不到匹配的磁带吧(^-^)(o^^o)

网友:
机芯结构挺复杂,年轻时挺喜欢研究的,现在不行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芯

网友:
根本就不对眼儿,

网友:
这个磁头比较特殊,与常见的录音机音频磁头不一样!从厚度讲,只有常见的录音机音频磁头的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是磁带规格不对,我只有两种规格的磁带,两种都不对。

可能我玩不动这个机芯了(*^^*) ...

不是录音机用的?

网友:
以前的机械结构太复杂,直接用低速可调电机转动磁带,磁头那边两级放大就有听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