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请教爱国者u盘u358怎么量产?flash ID not found

楼主(2025-07-25):
前几天手贱把爱国者u盘u358低格了一半又取消了,导致u盘不能识别,容量为零,磁盘管理看不到分区。

搜了一下好像可以用量产工具修复,但如截图所示用芯片精灵看不到主控型号,有网站说是慧荣sm3281,也有人说是安国au89101,总之我就找了几个sm3281量产工具试下,但看到flash ID not found就懵了,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是怎么回事,请大佬们指导下。

网友A:
应该不是SM3281,用芯片精灵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SM3281,用芯片精灵看一下吧

楼上有截图,芯片精灵里看不到主控方案。

网友:
先看主控型号。

网友:
主控是基础。或者有朋友量产过这个——请帮助讲解。

网友B:
这会看到图了,原来是黑胶啊。这个有难度了,往往拆开也看不到主控。

网友:
ID not found了,可以扔了,颗粒应该是挂了

网友:
是主控坏了,还是颗粒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会看到图了,原来是黑胶啊。这个有难度了,往往拆开也看不到主控。

用电吹风加热拆开看了,这就是所谓黑胶吧?确实看不到主控型号,背面只写着DY93X08L 12,是不是可以放弃了?

网友:
按图中短接一下看看能否在ChipGenius 正确识别芯片,如果不行那就放弃吧

网友:
检查不出型号,只能拆开u盘看看里面具体是用了那个型号,找到合适的型号在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