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低成本土壤缺水报警器改造 远程手机提醒接入米家

楼主(2025-07-25):
起因是家里养了一些花,但是疏于照顾,经常会出现缺水,枯萎甚至死亡的情。

淘过的一些方案,包括一些自动浇水的方案,但是都要布线,要布水管,还要存水,对于户外环境来说,有空间和乱也看不见为净,但就家里寸土寸金的情况下,乱七八糟的也不好看。比较简洁的方案就是插一个缺水报警器,缺水的时候通过声音或者灯光提醒,又淘了一遍,基本上也只能找到灯光提醒的,找不到带声音的,又或者很贵。用一些用智能模块搭建的又是七零八落的一堆线。灯光提醒的是每6秒或10秒甚至两个小时闪一下的,你不去看你也不知道他缺水了,你去看你还得盯着等着看,那我那泥土看1秒钟不也就看出来缺水了吗?又是一个脱裤子放屁的玩意。

思来想去只有自己想办法改造了,于是上购入一个灯光提醒的缺水报警器,拿回来再研究一下怎么改,想办法做到个远程提醒,把状态消息发送到手机上,毕竟手机人人都是天天不离手。

买回来的外观。

说明书,大概意思就是缺水的时候每6秒钟会闪红灯提醒。

拆开正面只有电池弹片,并没有原件

背面有电子元件,唯有两颗IC。

第一颗,三个腿的sot23-3是一颗升压芯片,负责把1.5V的电池升压到3.3V

第二颗,是一颗宏晶的sTC单片机,国货之光

用电桥测量板上的每一个元器件,只放两张图片就不一一展示了

开始左手反向抄录电路,并手画原理图,以便分析和后期改造。

开始接上示波器测试,并分析原理,测到芯片的这个引脚,每隔6秒会输出一串脉冲,这些脉通将用于试探电路中有没有水分。

放大这些脉冲群,仔细分析,发现频率高达600多k,此频率将通过10k电阻向电极充电(测试电极为感应电容式)

当测试电极上没有水时,感应容量很低,能量没有被充电消耗,所以会通过4148向板子上180纳法电容充电,当芯片测试到这个180纳法的电容有电压时,可以被认定为缺水,此时感应器会通过闪红灯来提醒用户缺水。

挂两个探头可以同时观察到这个测试脉冲跟电容之间的电压关系

再放一张有水的时候的测试脉冲,因为能量都被测试电极上的水消耗掉了,所以180那法上的电容分到的电压为零(示波器蓝色那条线基本没变化),说明水分很充足,此时感应器会通过闪绿灯来提醒用户有水。

改造计划,马上跟上

改造计划开始,先找一个蓝牙智能模块。模块上的功能也很简单,只有一个按键和一个指示灯。看图,按下按键的时候,模块会向网关上报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利用他上报网关这个状态,网关会通过网络给手机发送一个信息提醒。

楼主:
实际使用体验,和功能更新

(这是58楼,由于主楼已经不能编辑,只能在后面评论,希望管理员可以帮忙把这条帖子往前移,方便坛友阅读)

在这几天使用的过程当中已经成功提醒了我一次去浇花了,感受还是挺棒的,终于不用记挂着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没做了。

但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电池没电了,而我又不知道的话,手机自然就不会收到提醒了,那水干了也就无从得知了,因此必须得增加一个低电量提醒推送到手机的功能

经查询,这个蓝牙模块是具备电量检测条件的,但 他的检测标准是按照3V的电池来检测的,3V的电池完全没电的电压是2.0,一般提醒电压会设在二点几伏的样子。

但这款传感器原本的电池电压是1.5V,升压到3.3使用,所以升压后的电压不能作为检测电压,只能检测电池电压,但现在太低了,不符合这个智能模组的检测条件,除非是改模组,那就费老大劲了

因此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供电的电池换成3v,但是普通3v的电池一般来说就没有7号这种大小的,形状不对之后,原来的外壳就不好用了

经过了一番搜索,找到了磷酸铁锂电池,一颗7号一样大小的电池电压有3.2V,磷酸铁锂正常电压在3.3左右,充满会到3.67,充满过一会儿就会掉到3.4,3.3以内,这么看来这种电池就是天选之选

而且磷酸铁锂最低放电电压一般认为是在2.0~2.5V之间,也符合现在的模块的检测条件,可以说是完美的不得了

说干就干,先验证一下模块的电池电压上报能力

我们先建立一条上报设定,按之前的连接接入手机后,在设备主页面的下面点,智能场景,再点右上角的加号,来创建新场景,可以看到下图当中,触发状态那里显示未设置,我们直接点未设置三个字就可以进入下一步设置

触发条件这里我们就选电池电压(不是之前的单击了哦)

触发条件选好之后,我们再点执行动作,也是选通知跟之前一样,只不过通知内容是电池电量警报,内容可以随便编辑,我们还可以设定他只有白天提醒我们,晚上就不提醒我们了,省的打扰休息,更多的设置,大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这是创建好场景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给模块通接通一个较低的电压,通过反复测试发现电池电压在2.4V的时候就可以触发低电量警报

手机就算是锁屏状态下也可以有消息提醒弹出

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米家APP里面的日志,也可以看到这条日志状态,

至此所有的软件设置和提醒链路已经全部打通,

接下来可以把所有的硬件全部整合到一起,按如下图连接,智能模块的供电直接接到电池两端,这样就可以检测电池电压,至于传感器部分原本是升压到3.3V的,这个电路原是可以拆掉的,但是抱着可以少点工作量就不拆了,而且考虑到电池电压降低,不知道会不会对检测有结果有影响,所以干脆就保留3.3升压给传感器供电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讨论,这个项目如果后期还有更新,我会持续的分享给大家

楼主:
先焊接一个指示灯,直接在铜皮上上刮开线路,就不用飞线了。

按键就没有实际接了,因为后续是通过缺水检测那个电路给这个按键发信号,模拟按键按下的效果。先用镊子给这个按键先触发配网。

当指示灯闪烁的时候打开米家APP,点右上角的加号,选添加设备

会搜索出来是一个蓝牙无线按键,点一下它,选择添加这个设备。

稍等一会就会显示添加成功,我们点下一步

这个时候会,提醒我们给这个设备命名,我们把名字改成土壤传感器。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进入到这个设备的界面,再点页面下面的智能场景,来准备创建场景。

进入场景界面,我们点右上角的加号,选添加自动化。

接下来我们添加触发设备,选中这个设备,并且选中单击触发。

接下来我们添加。,选执行动作,我们选通知。

我们编辑好通知内容,并确认

然后我们再点创建,即可完成。

创建完成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创建好的自动化,并且已经是开启状态。

接下来我们用镊子触碰一下智能模块上的按键引脚和地线,

此时手机上就会收到一个通知。并不需要打开APP的,只要允许APP后台运行就可以。

我们进入APP,点日志,也可以看到一条触发日志。

至此,配网,调试,等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下一篇帖子我们教大家怎么把智能模块和缺水传感器连接起来。

楼主:
接下来我们把两套硬件,连接起来

找三条导线。按图连接好。其中黑色是地线,红色是3.3电源线,这两条线将把电源提供给智能模块,其中绿色是感应器的红灯提醒,我们把接到智能模块的按键脚,模拟触发按键

准备安排智能模块的位置。需要把电池盖上的塑料剪掉一点,模块也有一点大,要把金手指部分剪掉一些

然后开始连线

接线图按这个前面也发过

把电池盖盖起来,注意不要压到电线

再把指示灯盖也盖起来,此时没有插入土壤,可以看到红色缺水报警了

至此,硬件改造已全部完成,接下来实际使用测试,请看下1楼

楼主:
实际使用,以及调整。

把传感器插入土壤,传感器即开始工作,每6秒钟会提醒一下,现在看到是黄灯,说明中度缺水,并且已经指示灯提醒

注意看玻璃上红色的指示灯倒影,这个是智能模块,在向网关发送信号的指示灯

此时手机可以看到已经收到一堆提醒了,因为传感器每6秒钟会向手机发送一次,这样我们的手机相当于会受到轰炸一样, 我的花再也不怕缺水了,就是有点废我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回到米家APP里面,修改一下智能场景,我们点添加执行动作,选已经创建的自动化

然后我们选择关闭这个自动化,意思就是这个提醒提醒了一次之后就会被自我关闭,这样我们手机上就只会收到一条预警,而不是收到轰炸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置多少时间之后再重新自动打开这个自动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到间隔时间向我们手机发送提醒,比如说间隔1小时,间隔半天或者间隔一天,更多智能设置不一一枚举,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探索

花费了一点时间,希望这个帖子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可玩性更高的玩法,很久没来论坛了,以前老站有发好多精华,新站还没发过帖子,也希望这个帖子能申精成功

网友A:
这么详细的教程,我必须也要搞一套,可惜花盘太多了,我的排号至少有8个以上。我再想要不要再搞一个下雨提醒触发。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B:
不错,能解决一些问题。

再高阶玩法就是蓝牙芯片自己采集上报了。

网友C:
三条腿的SOT23-6???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条腿的SOT23-6???

看得仔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详细的教程,我必须也要搞一套,可惜花盘太多了,我的排号至少有8个以上。我再想要不要再搞一个下雨提 ...

8个也没什么呀,我就搞了5个,传感器是3块钱一个模块也就才5块钱一个,做出来20块钱一个成本不到,米家的传感器不管是什么传感器都要几十块钱一个呢,再加上改装费用可能都不低,这算是最低成本了,不过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下雨提醒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如果多久没下雨的话就提醒你去浇水,这样吗,这种方式根本就不需要改装,只需要买一个雨水传感器就行了,40块钱左右,我都已经装了,我装了是为了下雨自动关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能解决一些问题。

再高阶玩法就是蓝牙芯片自己采集上报了。

那就要给蓝牙芯片编程了,普通蓝牙芯片编程是容易,但是这个接入米家的它需要入网许可,自己编的可入不了网,所以门槛就在那里了

网友:
为了花花草草也是费心了

网友:
再搞个水泵,缺水了自己启动泵浇水。

网友:
不错,就是它的附近还得有个小米蓝牙网关

网友:
浇花都如些高端思路了,这设备可以用到大花圃

网友:
全自动干预,人都没事做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改造,以后需要了也改造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教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