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兆欧表电压后坏了,大佬帮忙看看天宇T21L是哪儿烧了(已解决)

楼主(2025-07-25):
昨天用天宇T21L测了一下众仪兆欧表输出电压1000V。后来发现万用表坏了,原10M内阻变小成0.86M兆了,

直流电压54V显示189V,

测交流电压也不准翻倍了,

高手帮忙看看是哪个零件烧了。

楼主:
补一张电路板图片

网友:
没有这表
看看是不是保护用的二、三极管之类烧了

网友A:
大概率是烧芯片,超过了万用表的耐压了。就像用错档位测压

网友:
还不到一个月,果断返厂更换新机,本来误差过大,这下好了,终于可以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烧芯片,超过了万用表的耐压了。就像用错档位测压

别的档位貌似正常

网友B:
检查D5~D9和Q3、Q4看看。

网友C:
1000V

玩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V

玩烧了吧

别的万用表测兆欧表1000V都没事

网友D:
我的测打火机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测打火机都没事

不会修大佬帮忙分析分析,有可能是哪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D5~D9和Q3、Q4看看。

测量过都是好的

网友:
我用老表UT39A通断档测700v直流也没事啊,这表不扛操啊

网友:
1000V就干废了。玩具表要打五折用,别信厂家说明书

网友:
你还真敢测1000v啊,这类几十块钱玩具表连cat安规都是假的,而且说明书都只写了600v量程,为啥要去试水

网友E:
说明书上写了直流电压量程600v,即使考虑到交流电压600v,最大值850v,那么该表极限耐压估计就在DC900v,超过包坏。反正像这类玩具表,最多测测220v顶天了,380v感觉都可能炸

网友:
这下哦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上写了直流电压量程600v,即使考虑到交流电压600v,最大值850v,那么该表极限耐压估计就在DC900v,超 ...

380v感觉都可能炸,这还叫万用表么?工业上测220V和380V是最基础的测量

网友:
这表明确写的CAT3 600V,低于普通万用表常规1000V设计。

网友:
380v还是能测量的,典型值400V峰值是566V,低于600V,不过余量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