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做了一个12v和5v集中供电的小装置

楼主:
在电视柜哪里有很多12v供电的设备,比如机顶盒,光猫等,遂萌发了一个制作一个能集中供电的东西。

然后自己画了pcb,开了钢网
元器件自然是拉满,买了好多固态,都安排上

正面

背面

网友:
输入呢,用的笔记本20V电源?

网友:
12V的电容全是并联的?好像有点浪费,对后面的设备来说,滤波的效果不能叠加,储能又没必要。简单点,每个用电设备供电线上套个磁环就行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一直在转圈。

网友:
元器件自然都拉满了,怎么没见到一个LED指示灯

网友:
看图没有19Vdc-dc,就是12V输入,USB那边应该用了一个12V转5V的DCDC

网友:
有能力就是 好啊

网友:
一、没必要;二、浪费能源,电源效率和负载轻重有关。

网友:
这个和直接用12V电源并线输出没有差别吧

网友:
这么弄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会不会一废全废啊?然后发现原配的电源都找不到了!

网友:
买一个大电流的12V电源适配器,然后买一个一分多头的连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板子搞定说有电源,解决凌乱问题

网友:
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关键还得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