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儿童玩具麦克风音箱

楼主:
小朋友的玩具麦克风音箱,可以接蓝牙作为音箱,还可以作为变身麦克风,
小朋友挺喜欢玩的,可惜突然没声音了,作为初级拆修党,这简直就是福利啊

正面的卡通造型,灯光、声音、变声麦克风按钮

反面就是扬声器开孔

拆起来,螺丝隐藏很深,先把顶上麦克风的保护罩旋下来

然后撬开下面的logo和面罩,拆掉3颗螺丝

打开之后,主板和电池在上盖

扬声器在下盖

主板上主要3颗芯片和7个锅仔片按钮

左下方是充电管理芯片TP4056,右下方是功放芯片NS4158B

上方是蓝牙控制芯片AC21BP

主板背面有蓝牙天线

Micro  USB口在充电时被捅坏了,也顺便换了下

刚开始检查电容之类的都没问题,大致判断不是蓝牙芯片旁边的晶振有问题,就是功放芯片有问题,
2个配件都买了,晶振先到货,换上去故障依旧,后面功放芯片到货再换上就出声音了

网友:
小孩玩具,也是生产的有模有样的,一点都不少。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功放芯片坏的居多,我修几个蓝牙音箱,都是功放芯片烧坏了。

网友:
一般晶振很少坏的,这种带功放电路的先查功放部分。

网友:
现在的小孩玩具越来越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