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光fr801加热芯

楼主(2025-07-25):
请大佬们看看,新买的加热芯和原装的不一样,少了一个元件,是不是要把换下来的加热芯中间位置的金属原件拆卸下来安装到新的加热芯上面。

楼主:
在网上查了半天,没有这个热风台的维修资料,电路图也没有,配件死贵,什么日本原装,闲鱼上买这玩意掉坑了,168元的破货,又花45元买了加热芯,200多元,买一个好的不行吗,就喜欢折腾

网友:
有点坑人啊

网友A:
两百多如果能修好的话,不贵啊!我买了一个近五百呢!

网友:
神马,那是个保险吗?

网友:
是不是温度保险?

网友:
那个是温度保险,开热风枪不离人就没有也没关系

网友:
能用就行,,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百多如果能修好的话,不贵啊!我买了一个近五百呢!

告诉我,这个热风枪的优点,值500元吗,外壳铁皮倒是挺厚的

网友:
看着像是温度保险

网友:
这东西,危险!

网友:
折腾应该是一种乐趣。

网友:
保险没啥用不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