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移动办宽带送的 TCL T18Pro路由器 ,有谁玩过。

楼主(2025-07-25):
求助各位,移动办宽带送的 TCL  T18Pro路由器 ,有谁玩过。
如图: 目前我遇到的难题是,出厂带的UI太简陋,
做网桥,但是界面上根本找不到设置网格、中继这些地方。
想把他刷成普通路由器来用,但是固件实在是不好找。

网友:
https://www.doc88.com/p-24359839624938.html

楼主:
谢谢回帖。
但是由于这个路由器是移动办宽带送的,所以,路由器刷的是移动定制的UI,
所以,中继、网桥这些,统统没有了。
可恶的移动。

网友:
到厂家官网看看,可有零售版的固件下载。

网友:
果照呢?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网友:
洗洗睡吧,大概率刷不了

网友:
拆开看芯片方案,然后百度搜同方案路由器固件。

网友:
看版本,如果是1.1以上,就不用想着刷了,后门肯定堵死。

网友:
看外观,估计也是哪里代工的。

网友:
第三方很难找的,外面基本不用的

网友:
小众路由不好搞啊

网友:
同款路由我的可以中继组网,上几个界面图片看看

楼主:
好的,上几张他的移动定制UI图片。至于果照,本来拿起螺丝刀准备拆了,结果看到有前辈已经发了同款的拆机照,我这个配置应该和他是一样的。
前辈发的帖子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242-1-1.html
接下来,上我的UI图片:

网友:
UI和你的的确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方案的,我的和肉丝那个路由器是一样的配置,有编程器吗?搞个固件研究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