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艾玛充电器SP330A是三段的吗?

楼主(2025-07-25):
请教各位大侠,请问艾玛充电器SP330A-60是三段的吗?

网友:
没有这个充电器,,,围观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大品牌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按说,应该是三段式模式的。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太慢了   我的台铃要充8个多小时才能充满   铁塔2小时就行   都是20AH的

网友:
居然有lc滤波   绝对好充电器

网友:
输出带bt151防反接,这是铅酸电池充电器,肯定是三段式的咯,这种带16脚定制单片机,想改成锂电池充电器都不容易。

网友:
搭车问下一个1.8安充电的充电器改到1.2安,用的三个电阻并联,为什么三电阻的焊点会化开,

网友:
应该是三段式充电器

网友:
看这控制芯片感觉应该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